请教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6-05-01):
新手 充电器想一步到位  充电好不好直接影响电池和充电器的寿命  要求能用在外场充 家里充  弄块电瓶野外也能充的  以后可能玩FPV  不懂固定翼FPV最大的电池  求大神推荐  虽然是一步到位但也别推荐贵的太离谱的  谢谢

网友:
果断4010,楼主不谢!

网友:
icharger 208B 绝对方便携带,550级别以下都能应付。

网友:
便宜a6 a9。不考虑价格 pl6 pl8

网友:
不光是充电器和电池也有关系

网友:
一步到位我推荐 308DUO   搭配  A9  这个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308  现在价格 1500左右       总体来说不算贵

网友A:
楼主如果不想买一堆电池的话 308duo真心不错 双路充电 只要有三块电池加外场包 飞到手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不想买一堆电池的话 308duo真心不错 双路充电 只要有三块电池加外场包 飞到手抽筋

感谢大神回复  为什么好多人都推荐308duo搭配一个A6 A9或者bc168为什么呢?我知道308是串充  别的都是并充  串充电流大对电池寿命有影响所以配个并充在家充?是这么理解的吗?哪要是我说的这样把308的充电电流调小点不就好了吗?   来看看我新弄的100A的电瓶  80的电瓶  还有2块是电动车上的  我敢说  外场充电还有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为什么好多人都推荐308duo搭配一个A6 A9或者bc168为什么呢?我知道308是串充  别的都是并 ...

这俩电瓶充满要多久?

楼主:
没仔细计算过  我都是开最小电流充2到4小时  从来都没过放电  哪块80AH的电瓶是忘记了放车库放了一年的当时一点电都没有了  我用最小电流充满  一直用了2年了  不得不说 风帆电瓶质量还是挺靠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为什么好多人都推荐308duo搭配一个A6 A9或者bc168为什么呢?我知道308是串充  别的都是并 ...

我觉得没必要另外搭配A6/9了,当然你如果是从A6/9升级过来的另说。

另外,电瓶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另外搭配A6/9了,当然你如果是从A6/9升级过来的另说。

另外,电瓶太重了。

问题不大  我有车  这些电瓶全拉上  配上308duo 我估计 不用启动车了

不说了  我得去打洗脚水去了

网友:
308,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用了一年多,真心方便好用,只须3块电池,就可以一直把电包放完....不是非常暴力的飞的话,下来必有一块满电等着你用,,有了308,完全没必要再配其他的

网友:
新手考到驾照给你一架超跑,估计也就跑前面几个档,后面的你上不去,如果你是舒密嘉当我没说。电器一步到位,你要考虑寿命周日,而且是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
206b体积小功率大 不二之选

楼主:
谢谢大神们回复 以购入A9 等电池多了 熟练了就上个308

网友B:
CD620,价格就是300元,300W,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