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新装的PIX在MP里,飞行模式及调参数据没有显示

楼主(2016-05-01):
如题,之前用一直用APM2.6没问题,用PIX新装的机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界面第一版的飞行参数显示也好像正常,就单单飞行模式及所有调整参数没有显示,以前也看过一个有关帖子但现在找不到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忙!
飞控是3.3.3最新固件
MP1.3.37也是最新固件
已解决,MP刷回1.3.31(32,33也不行),然后再由它自己连线升级到1.3.37便OK,也确定跟中文英文显示没关系,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A:
重新去官网下载再安装一下MP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去官网下载再安装一下MP试一次,

试过装不同版本的MP及固件情况也一样哦

网友B:
在mp设置里面把高级选项的打上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p设置里面把高级选项的打上钩试试

但最奇怪是连6个飞行模式也空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最奇怪是连6个飞行模式也空白了

原来和我一样啊,你用的是中文版本的吧?貌似有问题的,我降级回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和我一样啊,你用的是中文版本的吧?貌似有问题的,我降级回去就好了,

你降到什么版本?是固件还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降到什么版本?是固件还是软件?

從MP1.3.37...33...32...降到官网直接下载的1.3.31才能成功,转英文中文也没问题,成功后再升级回1.3.37也没问题了,固件仍是最新的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降到什么版本?是固件还是软件?

软件我是1.3.32,固件我降级到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