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PID……

楼主(2016-05-01):
哪位大神会设置啊,飞机降高度的时候抖动很厉害……拜谢!

网友:
都一样,水平下降都会抖,用Z字或螺旋下降就好

网友A:
水平垂直下降都会抖,因为你的螺旋桨进入了自己产生的下洗气流里,会导致升力大范围下降,所以最好不要那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垂直下降都会抖,因为你的螺旋桨进入了自己产生的下洗气流里,会导致升力大范围下降,所以最好不要那么 ...

网友:
加大一点d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用了乐天15安电调啊

网友:
肯定不对,我的全收油门,紧靠怠速下降,一点都不抖,不是电装有问题,就是pid没设置好!

网友:
d 增加一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了乐天15安电调啊

乐天15a电调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乐天15就抖的要命,20的就没问题,说什么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