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

楼主(2016-05-01):
这款遥控谁用过? 感觉外观不错还是触屏 还带ppm接收,不过是双摇杆回中 能改吗?还是4节5号电池能改锂电池吗?2s加5v BEC供电可以嘛?

网友:
肯定不怎么样 富斯6 低端货

网友:
难看死了

网友:
死难看了

网友:
难看是难看了点,但是功能不错!刷了固件后更强大

网友:
能刷固件吗

网友:
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3.2v的那种,加两节占位桶

网友:
好呆萌的控,买个送你女朋友吧,带他一起飞!

网友:
听说飞穿越很合适,就是电池嘛

网友:
大疆的原厂也没见人这么喷过

网友A:
为毛那么多人说难看,我觉得挺好看的。
摇杆回中,这个一般都是把里面一个弹片拆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左右手改一样。
至于电池,实在不行,就加个外供电孔吧,当然,如果你舍得把原来的五号电池位挖掉也可以。
换锂电比较容易,如果电压适应范围大,直接上2s锂电,如果范围不大,就上个BEC之类的东西,某宝多的是。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这个接收机可以ibus连飞控

网友:
只要功能上过得去管他什么造型,大不了自己改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那么多人说难看,我觉得挺好看的。
摇杆回中,这个一般都是把里面一个弹片拆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左 ...

这控性价比挺高的,小巧 精致 大疆都要起诉了!就是用2s加个5v BEC供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接1S接升压模块到5V

网友:
看着像玩具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控性价比挺高的,小巧 精致 大疆都要起诉了!就是用2s加个5v BEC供电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大疆有毛关系   难道因为也是白色?

网友C:
i6s不行,要买就买i6

网友D:
这控谁设计的。无语。为什么不用3S电,为什么油门回中,

网友E:
LZ,买I6就够了,我试过拆掉回中,但是发现没有摇杆的金属压片,改了油门就是来回晃的,锁不住,FS没有在套装出厂的时候配这个压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6s不行,要买就买i6

用过没  就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疆有毛关系   难道因为也是白色?

你不觉得这控跟大疆控很像吗?

网友:
真心难看死了,像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买I6就够了,我试过拆掉回中,但是发现没有摇杆的金属压片,改了油门就是来回晃的,锁不住,FS没有在套 ...

已经拆了 加了个油门铁片手感挺不错的,现在基本和普通控一样了!

网友:
不好看是真的

网友:
觉得样子不难看啊,大疆的遥控器不也这德行?双回中是有点不靠谱,不过功能强大,哈哈,关键十通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没  就说不行

当然用了

网友:
玩玩航拍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为毛那么多人说难看,我觉得挺好看的。
摇杆回中,这个一般都是把里面一个弹片拆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左 ...

我买了个,也想改掉双回中,打开后发现控里面有弹簧,但缺油门弹片,弹簧拿掉后,油门摇桿上下滑动沒法固定,问了原厂,沒有得到答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 加了个油门铁片手感挺不错的,现在基本和普通控一样了!

你油门簧片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油门簧片自己做的吗?

从其他废控拆的 完美合适!

网友H:
400左右 带单线和触摸屏的遥控器   也没几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其他废控拆的 完美合适!

哎,那要犠牲一个控了

网友:
一控只能配一个接收,不能选择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0左右 带单线和触摸屏的遥控器   也没几家了

双天线的

网友A(2016-06-08):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个,也想改掉双回中,打开后发现控里面有弹簧,但缺油门弹片,弹簧拿掉后,油门摇桿上下滑动沒法固 ...

哦,我的是fs-9,用的回中弹片,拆掉就不回中,你说的弹簧的,还没见过。

网友:
富斯i6 2s锂电直上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哦,我的是fs-9,用的回中弹片,拆掉就不回中,你说的弹簧的,还没见过。

己和原厂買到簧片,完美改好油门搖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己和原厂買到簧片,完美改好油门搖桿

你应该照内部照片给大家看下,方便后边也要改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照内部照片给大家看下,方便后边也要改的人。

很容易改,拆下油门那边原来的弹簧及横桿,裝上簧片就行了,改天再拆开拍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控谁设计的。无语。为什么不用3S电,为什么油门回中,

这控似乎是替亚拓穿越机代工的控

网友(2016-07-12):
各位大大!这款遥控器!在CC3d地面站是如何调整的!

网友I:
福斯I6s与CC3d地面站调试,在遥控器校准无法通过是什么原因!接收机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福斯I6s与CC3d地面站调试,在遥控器校准无法通过是什么原因!接收机是原装的!

遥控选择pwm 然手设置5通道和6通道,不过很有可能是你飞控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FS-i6s控,新手不懂,希望各位朋友能幫小弟解答。
1) 我用CC3D的,在Openpilot裡調控時,為何只能調兩支控桿,但其他制好像完全無反應,那些飛行模式的都不知怎調?
2) 遙控上那個TX & RX電量也很奇怪,我用充電電池(eneloop 2A),但永遠顯示為滿的,直至它沒電才BB嚮。RX電量回傳也永遠是滿的,幸好分電板有低電壓警號,到3.8V左右便嚮,可以立刻停飛。

我沒用過別的遙控,飛穿越機時也只是有限度周圍飛,不會做什麼暴力動作。基本上我覺得這控還可以吧,加油回中起初也不習慣,但現在回中正好飛到某個高度,方便我休息下來慢慢調整平衡,其實也不失為一個優點吧(對我來說)。

网友:
专业飞手可能觉得这个控挺难看的,我业余的觉得很好看,很喜欢这个样子

网友I:
建议i6,i6s除了是触屏没别的优点,最妖孽是i6s电子微调,这是玩固定翼作死的节奏。

网友(2016-12-23):
i6s怎么设置5和6通道

网友(2017-01-23):
可以改usb内置充电,用5号充电电池

网友:
这个控本来就定位四轴专用控 还有改油门的方法说明书上有

网友(2017-02-27):
这个控,这样的价位,可以十通输出,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