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C云台修好了(带修复教程)

楼主(2016-05-01):
之前云台拿回来直接刷了官方固件,结果就没法用了,只有红灯,后来买了USBISP烧录器,研究了一下午才修好,不过相机目前不在,也没调参数。http://pan.baidu.com/s/1hsHGe12
这个是修复用到的软件,已经整理好了,大家有需要的自己下载

下面是修复视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怎么修复,大家也可以看看。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hsHGe12
这个是修复用到的软件,大家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
要是能刷新的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刷新的固件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下,我都搞不清哪个是破解的

网友B(2016-05-31):
我的云台也不能用,楼主能否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红灯常亮,主板另一颗蓝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也不能用,楼主能否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灯能亮就可以修,硬件一般不炸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也不能用,楼主能否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需要重刷,按照教程搞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8位的破解版最高只到2.2b2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的破解版最高只到2.2b2

不知道哦  反正不怕刷坏 随便刷试试

网友:
你太帅了,我的板子就是一个灯亮,找到方法了

网友:
为什么调参一点写入数据灯就灭了,还要拔了usb从插,写不进数据

网友:
还有个问题,怎么看板子是破解还是没破解,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