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CC3D地面控制台里设置问题

楼主(2016-05-01):
我在设置里把所有电机都反向勾选了并保存了。但是上电开机,4个电机旋转方向没有变化。是不是电机换旋转方向只能通过更换电机接线才能实现?

网友A:
电机反向能勾?为什么我的选不了?我知道的就是BL里改和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反向能勾?为什么我的选不了?我知道的就是BL里改和换线。。。

我的选了没什么用

网友:
CC3D好像改不了电机方向吧?

楼主:
的确只能换插头,已经搞定了。

网友:
地面站勾没用的。。飞控只会输出PWM信号而已。。要在bl设置才会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