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长航时的实践 20分钟续航 差点炸机

楼主(2016-05-01):
       先要感谢amphibia关于低转速长航时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59;看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尝试一下,感觉不错,可以飞到手软。       操控性能差一些,但是基本控制没问题(需要一定的预判,不然可能刹车来不及,中间7分18秒差点炸鸡),可以爬升挺高的,抗风也不错,在楼顶飞的,估计有三四级的阵风,飞起来也不费劲。
       配置如下:
                       1、空机是泰世x4 2换x5尾管和传动轴改的515mm桨,根据帖子里面的理论,桨肯定是越大越好啊,有点想改成x7的尾管,上700级的大桨,飞普通航线550动力肯定是够用的但是没有现成的,就先用这个了;大桨是FT515mm桨,尾桨是85mm橘黄色尾桨;
                       2、动力是x4 2的原装电机GM601,蝎子代工的电机,也是x5的电机,泰世把它下放到了x4 2 上(x4 2的大齿轮,传动轴这些都和x5一样,x4 2 的动力应该是x5下放来的,所以这个机机改成550级别问题不大),电调用的是yge90lv,用它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它带同步整流电路,这样在小油门时发热量较小(由于没有12s的电机,用的6s电机,6s电池,所以低转速油门肯定在50%以下),不至于把电调烧坏;
                      3、伺服斜盘舵机是泰世gs11原装的斜盘舵机,想改标舵来着,很不好改,感觉都改不了(当然一定要改还是能改,就看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时间和金钱)),尾舵是servoking795i(尾舵必须要给力,这个舵机用起来一个字,爽);
                      4、陀螺用的K8,主要是性价比碾压其它陀螺,不多说;
                      5、电池是亚拓5200mah 40c,用了大概50个起落;
                      6、接收机是sb6208,控是futaba 10chg;
                      7、采用储存定速模式,油门比例40%一条直线,没有测转数,根据声音和摄像可以看出转速很低(摄像桨的弯曲程度很小);
                    整机重量没称,也就没称,感觉比亚拓550e轻一些。
     环境情况:1、地点是8楼楼顶天台;
                      2、天气温度根据天气预报是25度左右;
                      3、风力估计三到四级阵风;
                      4、湿度不详。
     结果:
                    1、电池满电飞行20分钟,下来电压3.7v左右(已经手软了);
                    2、电调有点烫,但是手可以一直摸着,电机温热(没温度计测);
                    3、操控性基本航线动作没问题,需要一定的预判,刹车以及爬升速率慢(可以再增加一些油门改善);
                    4、低转速长航时玩起来也很有意思,而且转速降低许多,危险性也降低一部分,可以增加练习时间,减少充电次数;休闲飞的极佳选择。?firsttime=431&from=y1.4-2
摄像比较坑,清晰度差还偏了90度,大家轻拍
?firsttime=0&from=y1.4-2
剩余电量3.7v左右,bb响精度有些问题,回去充电时测得电压3.71v。

网友A:
还可降低转速,续航30分钟不是梦,我的亚拓450L 续航10分钟还剩3.78V,而且转速还不是最低,因为我设的缓启动,刚开始飞机能飞起来的时候转速更低,几秒之后转速稍微快了一些,如果一直用你刚起飞的转速,估计能飞20分钟,如果再飞到3.7以下,估计25分钟

网友B:
感谢详细分享和引述。祝你玩得开心。电直玩法多,低速飞,在部分高级模友眼中肯定不如高转速3D暴力飞行,但是乐趣远在大疆之上。

网友C:
电直的乐趣就在这里,不同玩家不同玩法,玩的开心就好。
我的主力机X50e 从1250转飞到1900转,风大或者练习新动作就转速高点,练习巩固动作就飞1650转,想休闲飞飞就来个1250转。
同一个动作练习多了以后,pitch management做好了,1250转也可以原地翻滚。
今天拍了一个TDR,准备继续折腾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详细分享和引述。祝你玩得开心。电直玩法多,低速飞,在部分高级模友眼中肯定不如高转速3D暴力飞行 ...

请问大神 直升机效率高 还是多轴的高  还有如果直接用550级的动力 换700的桨,效率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直的乐趣就在这里,不同玩家不同玩法,玩的开心就好。
我的主力机X50e 从1250转飞到1900转,风大或者练 ...

你买的TDR是TDR-II吗?最后选择了邮政的运送方式吗?运费收了多少?还有最近听说中国商品进口政策缩紧,回头收到了能不能告知下有没有被税?
真羡慕你们有钱人,排到了就可以买,1280欧的空机价格实在有点咬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 直升机效率高 还是多轴的高  还有如果直接用550级的动力 换700的桨,效率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

我本想说,理论上电直绝对效率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初级消费者,今天电直的理论高效似乎逐渐比不过多轴(比如大疆phantom 4)的研发一体化进度。Phantom 4应该可以轻松25-28分钟,还带摄像和回传,已经让大部分消费者可以不亦乐乎。一键返航,障碍预警,紧急自动降落等功能更是只有通过庞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完成,也确保了多旋翼的市场的低门槛性和长存性。

从技术层面,航模厂家如亚拓、mikado、futaba已经落后了,或者说因为钻进3D电直的细分领域,缺乏庞大的消费人群做靠山。我预感在未来几年基本会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小众。
最后,类似kbar的“成功”面世和推广,既让财富成功从研发者转移向山寨者和使用者,也已经给所有其他电直领域的研发者敲了一个大警钟,也基本让本想在电直领域航电上投入研发的国内研发者却步。

因此综上所述,到了2016年,我已经感觉似乎已经没有民用模型/航拍厂家愿意在电直的航电fpv等一体化上投入经费。vbar neo陀螺仪加vbar遥控器,可能已经是相当时间内遥控电直里,最高级别的系统整合了。你可以看出,也就仅仅限于陀螺仪和遥控器,已经远远落后于大疆用在phantom 4和inspire 1上技术整合度。

PS. 从小刻苦习武的剑客肯定能指出枪炮是傻瓜蛮夷等使用的,(电影《最后的武士》和《艋舺》看过吗?),但是战场上被淘汰的肯定是剑客。同理,我最近购置了一台索尼A6300微单,使用后很震惊,除了35mm+大光圈,其余摄影包括给媳妇拍照,基本不再碰尼康D600和那一整套镜头。可以预感,尼康、佳能的单反技术,以及莱卡的德国情怀很可能会被索尼微单技术在未来几年中淘汰。
- 索尼A7II代、A6300、RX100 MK4这三款相机基本可以敲响除了iphone以外所有相机的丧钟,包括
- 在旧派专业摄影师眼中,索尼无反相机还是不够专业,比不过D800,5D3等,但是到了2015-2016年,也仅仅是第二代,随着索尼无反相机的日益进步,再过1-2年,我可以断定尼康、佳能、莱卡基本已经追不上了,玩了只剩下心里情节。
- 截止2015年,部分西方专业摄影师比如美国的Jason Lanior,Gary Fong,已经彻底转向索尼系统。传统尼康佳能单反最铁杆网评红人ken rockwell也是大力赞赏索尼A7SII和A6300。

扯远了,凑活看。我感觉,电直领域几年内内不会有什么产品升级换代了,想买啥,现在就买吧,指望降价或者产品换代很难了。祝玩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TDR是TDR-II吗?最后选择了邮政的运送方式吗?运费收了多少?还有最近听说中国商品进口政策缩紧, ...

我买的TDR I。TDR II设计很有特色,但是我目前不太喜欢它,原因如下:
1. 造型没有TDR I 好看(TDR I 停产了,我觉得是一代经典)
2. TDR II太长了车里放不下, TDR I还必须要摘了头罩才能将将放进后备箱。
3. TDR II 更加的对于竞速飞行做了优化,我对飞竞速没有半点兴趣4. TDR II 更重,全配要保持在5kg以内比较困难,超过5kg必须要去专业航模飞场,麻烦多多, TDR的话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开操
5. TDR II 的价格基础套装1580欧,加上一堆op件就1800多欧了,全配下来3000欧以内不容易打得住。
关于进口政策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就在德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TDR I。TDR II设计很有特色,但是我目前不太喜欢它,原因如下:
1. 造型没有TDR I 好看(TDR I 停 ...

如果不玩3D,哈的是机械结构精密度,和低速飞行,请问怎么评价minicopter diabolo 和 TDR I、II?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玩3D,哈的是机械结构精密度,和低速飞行,请问怎么评价minicopter diabolo 和 TDR I、II?谢谢。
...

Diabolo 我没有怎么了解过,不敢乱说。对于TDR有过关注,但是还没有飞过,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不飞3D,在TDR I和II之间选择,光看机械结构肯定选TDR II。
TDR I的原始设计是09年以前的,虽然后来陆续有过升级,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拉长了成750或者800以后,低转速的时候很容易砍尾管自宫。
TDR II是15年的设计,针对目前的电直的超大功率,做了很多加强,新的旋翼头,新的十字盘,新的传动系统,保证了15kW动力平稳输出,舵机安装更是革命性的设计,保证了精度和线性度,可收放的起落架也是亮点。

如果车放得下,钱问题不大,一定推荐买TDR II,800级的飞机只比700级的TDR I空机重200多克。不过TDR II目前排队排的厉害,新订货估计要排期一年以上,运气好可以收到没开封的空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TDR I。TDR II设计很有特色,但是我目前不太喜欢它,原因如下:
1. 造型没有TDR I 好看(TDR I 停 ...

好吧,然而TDR一代现在还能买到吗?是不是跟Jan Henseleit说我很喜欢一代他就会同意帮你再造一台TDR一代?其实相比于TDR-II,我也还是更喜欢一代的TDR。还有一代TDR现在的价格多少?要是一千欧以下的话我估计要搞一台了。TDR-II第一眼看上去还真让人有点接受不了,不过看久了倒也还能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吧,然而TDR一代现在还能买到吗?是不是跟Jan Henseleit说我很喜欢一代他就会同意帮你再造一台TDR一代 ...

全新的TDR I 貌似2014年底就停产了,现在在Jan那里是肯定买不到了,只能收别人的二手或者全新未开封的。二手空机,无炸无修,状态好的价格在700欧左右,全新未开封就看运气和卖家心情了。
不过不用担心配件问题,Jan在德国论坛上说,如果他没有提早挂掉,他保证TDR配件的20年供应,而且TDR的配件价格其实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降低转速,续航30分钟不是梦,我的亚拓450L 续航10分钟还剩3.78V,而且转速还不是最低,因为我设的缓启 ...

嗯,25分钟应该可以。不过转速太低会对操控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在续航时间与操控性能上进行折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详细分享和引述。祝你玩得开心。电直玩法多,低速飞,在部分高级模友眼中肯定不如高转速3D暴力飞行 ...

直机高转速暴力3D很刺激很美,低转速航线简单动作也是一种美,而且低转速柔和的感觉也是很舒服的;大疆在摄影方面,特别是消费级别的航拍摄影方面确实做得很好,不过还是觉得直机操作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直的乐趣就在这里,不同玩家不同玩法,玩的开心就好。
我的主力机X50e 从1250转飞到1900转,风大或者练 ...

对,玩得开心就好。我也是休闲飞很低的转速,一般练习风小一个低转速,风大一个稍高点的转速,想很暴力刺激一下就比较高的转速。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想说,理论上电直绝对效率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初级消费者,今天电直的理论高效似乎逐渐比不过多轴(比 ...

现在的大疆已经是行业内的超级巨无霸了,从研发规模和效益来看,完全碾压其他厂家,这个也正是它的优势。直机相比多轴,机械设计对于性能的影响所占比重要更大一点。
所以除了机械设计的其他方面的研发,其他家和它比起来就像上寨小厂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新的TDR I 貌似2014年底就停产了,现在在Jan那里是肯定买不到了,只能收别人的二手或者全新未开封的。 ...

请问,据我理解,TDR只能直接联系厂家购买,厂家估计最担心是中国山寨。作为在中国的模友,我如何能自证我不是山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想说,理论上电直绝对效率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初级消费者,今天电直的理论高效似乎逐渐比不过多轴(比 ...

讲得很好,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本想说,理论上电直绝对效率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初级消费者,今天电直的理论高效似乎逐渐比不过多轴(比 ...

说得太好了,目前直升机行业不是没有热点和高精尖,而是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实力的厂家忙于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力弱的厂家更不会投资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直接导致直升机模型研发技术的停滞不前。其实直升机的自动控制技术一直都是有巨大的前景的,因为直升机无论从续航力到载荷都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完胜多轴,但是研发的巨大风险让厂家们犹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说得太好了,目前直升机行业不是没有热点和高精尖,而是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实力的厂家忙于寻找新的利润增 ...

简单看看,26000元的大疆Inspire 1搭载 X5 4/3高清大感光镜头,他已经整合好,能飞20分钟,能达到半专业级4k拍摄需求。FPV回传也能极大满足模友飞行的梦想。

但是如果靠DIY电直想达到以上功能,不考虑成本,比如拿最轻的Logo690改成800级,配2个6s10000mah锂电池并联,飞1000转,理论讲飞45分钟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落实DIY,不考虑成本,讲究设备品质和稳定性,搭配如下,也可以见到困难重重:
1. Vbar遥控器 + vbar neo
2. futaba BLS272 x 3 + 276 x 1
3. 格氏电池
4. Logo 690套机
5. k牌电机
6. k牌电调
7. 最轻的配备4/3以上大尺寸感光器的摄像设备+云台,然后排震(直接破解大疆X5和云台系统,还是直接把最小的奥林巴斯或者松下4/3微单固定在飞机上?)
8. FPV回传监控(我完全没有头绪,感觉涉及庞大的软件和硬件开发)
9. GPS定位和障碍物定位

随便一算,最起码8-9样东西,涉及若干厂家的零部件,最终如果能够像大疆在多旋翼领域把他们整合成为一套,再不考虑3D暴力飞行强度,绝对还能再轻0.5-1.0kg。飞行时间可能能超过1小时。别人不清楚,我绝对买这个而不买inspire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据我理解,TDR只能直接联系厂家购买,厂家估计最担心是中国山寨。作为在中国的模友,我如何能自证 ...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意思是如果Jan看到是国内的人要买就不卖?据我所知,TDR在全世界都没有经销商,如果要买整机,只能发邮件给Jan。如果要买配件,可以上http://www.henseleit-helicopters ... =52&language=en订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简单看看,26000元的大疆Inspire 1搭载 X5 4/3高清大感光镜头,他已经整合好,能飞20分钟,能达到半专业 ...

数年前,当直升机的陀螺仪刚开始百花齐放的时候,直升机的自动驾驶飞控还处于技术发展的初期,性能一般可靠性也不好。但是时至今日,普通的开源飞控已经能够稳定地完成各种复杂的飞行控制指令,自动驾驶直升机的瓶颈已然消除了。当初因为直升机飞控不成熟不稳定而黯然退出而转投了多旋翼方向的老牌航模厂家,现在是时候再回头审视下现在的发展战略了。可以预见,视频识别和超声波避障的结合,将会让飞机变得更智能更灵巧,但对于多旋翼来说可能就发现到了尽头。对于直升机而言,进行资源的整合和进一步发展,可能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还是看好未来直升机无人机的,如果亚拓推出APS2,我也还是充满期待。
我想未来成熟的直升机无人机应该具备如下特点:
1.轻松实现四十分钟以上的满载荷飞行时间,大大拓展了飞机的飞行半径和任务区域。
2.远距离无线控制和实时高清图传,完美匹配飞机活动范围。
3.成熟的飞控系统,具备视觉定位和卫星定位相结合、视觉避障和超声波避障相融合、gps和格洛纳斯和伽利略和北斗等多种导航卫星系统高度融合相冗余备份,使得飞行控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让自主任务变得异常轻松。
4.完善的地面站检测控制系统,与现有的高度兼容,具有很好的跨平台移植功能,易于使用,直观简洁。
5.高度集成的云台和摄影摄像设备,实现了对拍摄画面的稳定保持,具备从可见光到红外甚至是微光环境下的各种高清晰度拍摄和实时的变焦系统,覆盖了更多的应用领域。
6.具备飞控层的任务扩展功能,任务与功能模块开源开发,极大调动各种自资源研发不同任务模块的积极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TDR是TDR-II吗?最后选择了邮政的运送方式吗?运费收了多少?还有最近听说中国商品进口政策缩紧, ...

jan回复我已经在5月底的list里面了,lz可以等我做小白鼠看看。按照最新条例,航模关税在30%。

我个人研究了一下但还不是很明白,不过直邮的好处是作为出口可以不收德国的消费税,中国海关收30%也还可以接受,德国那边税似乎是18%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数年前,当直升机的陀螺仪刚开始百花齐放的时候,直升机的自动驾驶飞控还处于技术发展的初期,性能一般可 ...

小型工业无人直升机满足这些指标的大把。。。一般玩家买不起就是了。多旋翼就是占了一个飞行平台静稳定,用户群对机动性要求不高的便宜。真到专业应用上,多旋翼就是笑话,基本都是干骗补贴之类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型工业无人直升机满足这些指标的大把。。。一般玩家买不起就是了。多旋翼就是占了一个飞行平台静稳定, ...

网友I:
大兄弟,建议测长航时搞个飞控定点来测,这样手上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J:
这手机横过来  还是竖的

网友:
轻型无人机还是直升机和固定翼多,军工飞控二三十万,多轴现在来看就是拿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兄弟,建议测长航时搞个飞控定点来测,这样手上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手机横过来  还是竖的

横着的

网友K:
支持长航时!

我的目标是自动飞行长航时,不会被手动飞累的发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长航时!

我的目标是自动飞行长航时,不会被手动飞累的发懵~

好主意,支持

网友:
楼主有毅力,我一趟飞10分钟以上注意力就开始分散了

网友:
这个贴很有价值,里面几位的讨论也有很多贴近我的想法,开源飞控Pixhawk的能力足够强大,只是目前没有专门的研发部门针对PX4v2的传统直升机应用范畴做二次开发!即使这样,以我一直努力调试Pixhawk的APM固件的体验中,我觉得Pixhawk完全可以胜任传统直升机的无人机应用!

我的下一步动作,550L改600上Pixhack: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
我從沒飛過那麼長時間,

网友L:
amphibia的帖子意思好像不是降低油门曲线,而是6S电机用3S或4S电池,用大油门来飞吧,

话说5000mah飞22分钟不是很长哦,

我380是6S配置,好赢60AV4设置70%定速,电池用的格式4S2600,3.6报警,悬停时间基本在14分钟以上。

70%的油门巡航起来也很好,自旋什么的完全无压力,不停的莱维斯曼也能坚持12分钟,下来能回到3.69-3.7,
4块电一次飞1小时,目前来说飞行时间够了

转速还是不能太低,稳定性操控性大减,

之前试过用3S2200飞,转速比较慢,自旋一下差点炸,赶紧换回4S

网友K:
V4电调的Deo,可以低油门安全飞行的,正常配置下,60%油门飞正飞科目是完全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mphibia的帖子意思好像不是降低油门曲线,而是6S电机用3S或4S电池,用大油门来飞吧,

         用低kv值电机配上相对低s的电池用大油门来飞理论上电机电调效率最高,电调电机使用温度低,续航时间应该最长,需要合理的搭配齿比以及合理kv值的电机。如果电调允许长时间低油门,那么用相对应的电调电机配合低油门也是可以的(省事),只是电调电机的效率会低一点,这个影响应该不是很大;但是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想飞稍高的转速也可以直接通过控来切换,而不用换不同s的电池,有时候还是想飞得转速高一点点,好练习新动作。
        这个续航确实时间不算很长,但是算比较长哦,比一般的长多了,是够我飞到手软了,平常都是飞6、7分钟,第一次飞这么久。这个配置换格式4s10000mah搭配应该可以获得更好的效率以及续航时间,不过目前这个时间够我折腾了。以后若还想更长时间的可以通过进一步改700级的大桨降低转速增大桨距(目前悬停桨距在10度左右),或者换更大容量电池来延长续航时间,目前这个续航时间够我飞了,可以带4块电池飞两个小时。       转速低对操控有影响,需要适应,动作大要留足够刹车空间,不过休闲飞也不需要什么大动作
       祝爽飞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V4电调的Deo,可以低油门安全飞行的,正常配置下,60%油门飞正飞科目是完全够用的!

完全赞同!好盈v4带同步整流,低油门发热量可控,长时间低油门飞行是可以的;一般飞行50%到60%的油门完全够用,高手还可以简单3d;550以上的机机就算风大一点影响也不大(12级台风这些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赞同!好盈v4带同步整流,低油门发热量可控,长时间低油门飞行是可以的;一般飞行50%到60%的油门完全 ...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phibia的帖子意思好像不是降低油门曲线,而是6S电机用3S或4S电池,用大油门来飞吧,

大家结合历史观点看,
- 在2015年以前,好盈V3是唯一高品质低价电调的年代,只有用k牌等高大上才有同步整流,因此一般好盈用家小油门大输出是有发热隐患,比如应用场合需要<60%油门和>50%电调额定电流。
- 到了2016年,好盈V4同步整流全面铺开,基本上小油门发热的隐患减小了很多,已经没有实际应用区别。

- 但吹毛求疵讲,即使有同步整流,小油门比例导致的电调发热也是客观存在的。注意:这个发热不是高中课本的电流发热 “I^2*R”,而是电路开关带来发热。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低kv值电机配上相对低s的电池用大油门来飞理论上电机电调效率最高,电调电机使用温度低,续航 ...

是啊,以前也是只飞个5分钟油门用60%的话应该更长时间,
不过现在用70%一块飞14分钟也觉得有点累,
飞完4块就不想飞了
祝大家一起在地球上愉快的飞行,不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是啊,以前也是只飞个5分钟油门用60%的话应该更长时间,
不过现在用70%一块飞14分钟也觉得有点累,
飞 ...

我出去一个forza450或者E6-550之间选一个,再带一个700级,每个飞机飞2组电,每组15-20分钟,就已经精疲力尽。但是也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赞同!好盈v4带同步整流,低油门发热量可控,长时间低油门飞行是可以的;一般飞行50%到60%的油门完全 ...

抱歉,您当前的好友数目达到系统限制,接受不了好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去一个forza450或者E6-550之间选一个,再带一个700级,每个飞机飞2组电,每组15-20分钟,就已经精疲 ...

有了飞控搭配的直升机,各种模式飞行,20分钟下来,还意犹未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玩3D,哈的是机械结构精密度,和低速飞行,请问怎么评价minicopter diabolo 和 TDR I、II?谢谢。
...

刚看到目前TDR II的发货周期已经可以控制在8周左右了。如果要弄长航时, TDR II比较合适改装,电池仓比TDR I大了少,而且该起来方便多了,整机的强度也是变态级别。
rc-markt.de上有全新未开箱的原厂价出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目前TDR II的发货周期已经可以控制在8周左右了。如果要弄长航时, TDR II比较合适改装,电池仓比TD ...

但是diabolo 800+有几个如下优点,让我优点不忍放弃
1. 能装下2个6s10000mah格氏电池
2. 双 3桨结构(triabolo 800),特别是尾桨能3桨结构,确保低转速锁尾性能

也就是说,基本diabolo 800+或者triabolo 800到手就能低转速飞45-50分钟。关于这两点,我不清楚TDR是否能装下大电池或者有原厂三桨配置。请问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diabolo 800+有几个如下优点,让我优点不忍放弃
1. 能装下2个6s10000mah格氏电池
2. 双 3桨结构(t ...

这个样看起来的话,diablo 800+ 确实比TDR I 和TDR II更加适合飞低头速长航时。
因为TDR原厂设计是以竞速为取向的,所以原厂目前没有三桨的结构,头尾都没有。
如果要装6s10000mah的电池,肯定要做改装。

网友(2016-06-11):
引用 网友G:
jan回复我已经在5月底的list里面了,lz可以等我做小白鼠看看。按照最新条例,航模关税在30%。

我个人研 ...

你好,你的TDR-II顺利到手了吗?有没有交税?简单说下情况呗,我这也在考虑弄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