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转弯差不多是直角,为什么我转弯要漂一大段

楼主(2016-05-02):
高手转弯差不多是直角,为什么我转弯要漂一大段,转个好弯有什么技巧,高手们来分享下经验给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告诉你要调pid调得好才不会温漂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稍为高速的时候,转90弯飞机总是向外漂移很多,还以为是机重惯性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告诉你要调pid调得好才不会温漂

具体调pid那个参数

楼主:
转弯漂,我还以为是飞行器高速转弯来的惯性问题和操作手法

网友:
首先用手动模式飞,其次转弯时副翼舵打多点,我现在在比较高的速度转弯时,机身左右差不多要倾斜70度左右才能转过来,有时候接近90度

网友:
副翼不联动会漂的厉害

网友B:
技术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啊

要入弯准确,必须要手动或半自稳?

网友D:
我的理解是:1.高手能够提前预判转弯,提前收油门,转弯时的偏转和拉伸和加油门的动作衔接很好,一气呵成;2.高手的飞机动力充足,油门一拉,飞机的状态改变也很迅速,克服惯性影响会比较好。

网友E:
打方向的同时要副翼补偿,比如高速飞行时,向左打方向,飞机由于惯性,左转的同时,会向右倾斜,这时打左副翼,补偿不大时,转弯的弧度会比较大,补偿比较大时,转弯弧度就会很小,甚至直接360度原地调头,好像调i值可以让飞机保持航线的感度提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入弯准确,必须要手动或半自稳?

自稳模式只适合慢悠悠,很悠闲地飞,飞穿越还是要用手动

网友G:
打方向舵同时打副翼并拉机头再看情况加减油门,包你这弯转得飘飘亮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稳模式只适合慢悠悠,很悠闲地飞,飞穿越还是要用手动

对,我现在就是慢悠悠的飞

网友:
练的不够,关键是以速度来克服惯性运动

网友H:
协调转弯,打方向舵转向同时打副翼纠正侧滑,使摄像头与飞行方向基本一致

网友:
其实就是动力的问题,各位换4S基本就行了,没什么花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打方向舵同时打副翼并拉机头再看情况加减油门,包你这弯转得飘飘亮亮的

什么是拉机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拉机头

就是升降舵。升就是俗称拉机头电影里坠机画面不是都喊:拉起来,快把机头拉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升降舵。升就是俗称拉机头电影里坠机画面不是都喊:拉起来,快把机头拉起来!

哦,明白

网友:
拉起来,拉起来,大家再分享点如何转弯吧,我不会

网友:
我的默认参数。飞机一推油门就跳起来。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方向的同时要副翼补偿,比如高速飞行时,向左打方向,飞机由于惯性,左转的同时,会向右倾斜,这时打左副 ...

个人感觉左转时向右倾并非主要因为惯性;
穿越机的结构觉得它平飞时,机头是俯冲状态。这时你左转打舵,就是yaw,其实旋转轴并非世界坐标而是飞机坐标,机身变得右倾,分力导致快速右向移动。

网友:
看完这贴涨了好多知识

网友:
众所周知,做圆周运动物体需要一定的向心力才能保持运动状态,飞机转弯时,因为惯性会倾向于直线飞行,也就是向外侧偏出,此时向内打副翼才能提供一定的向心力,从而使得飞机延圆弧轨迹飞行。

网友I:
我开始转弯掉头也是这样。飞机头转过来了,飞机还在侧飘。。。那是因为只打方向。没有用副翼。。。。现在转弯是这样。。先打副翼。飞机会立即侧身过来,同时拉机头(不拉机头,你直接看到地面)。方向适当修正。。。。完美实现掉头。。飞机不会侧飘

网友:
还有就是降低重心,降低重心,降低重心。

网友:
轉灣只打副翼試試. 不要用方向來轉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1.高手能够提前预判转弯,提前收油门,转弯时的偏转和拉伸和加油门的动作衔接很好,一气呵成; ...

同意

网友:
手动模式是不是类似直机的3轴模式?

网友:
其实就是大角度前飞的时候光靠打副翼转向

网友J:
快速过弯  方向 +副翼+给油门+俯(这个不够的话你的机机会瞬间升高很多的),转完后根据情况 调整油门和 俯仰。注意你想流畅、漂移量少的过弯,那么 速度、弯度 、方向、油门、副翼、俯成正比。你只有通过大舵量的副翼+油门才能很好的抵消惯性,大舵量的俯来抵消升力。 如果操作的很好,过弯掉头 都会很流畅,都不会有停顿的。(手动模式,自稳都这么操作 但自稳对横滚和俯仰有角度的限制。 当然还要有一套强劲的动力支持。)
说的直白一点 因为普通多轴 电机、浆叶、转向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就是通过操作不停的改变推力的方向来实现期望中的航线。 在模拟器中练习手感 还是很有用的。
以上是我这半年来玩穿越的一些体会,对高手是废话,清见谅。但是希望对还在摸索中的新穿友 有一点点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快速过弯  方向 +副翼+给油门+俯(这个不够的话你的机机会瞬间升高很多的),转完后根据情况 调整油门和 俯 ...

这个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升降舵。升就是俗称拉机头电影里坠机画面不是都喊:拉起来,快把机头拉起来!

这神翻译

网友:
PID和飞机重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开始转弯掉头也是这样。飞机头转过来了,飞机还在侧飘。。。那是因为只打方向。没有用副翼。。。。现在转 ...

咋俩的方式类似,这个我是fan qiangyoutube上找教程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