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从自稳过度半自稳或者手动的问题

楼主(2016-05-02):
飞了一段时间自稳,现在想尝试下半自稳,很不适应,打一点点舵飞机就有很大动作,太灵敏了,感觉比以前飞450电直还要难控制。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模友,转半自稳或手动,是不是要重新设置参数的?还是直接用自稳的参数

网友A:
舵量行程调小一点就行啦。但想做动作就难了。还是慢慢习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行程调小一点就行啦。但想做动作就难了。还是慢慢习贯吧。

你的意思是说,就用现在适合自稳的参数,然后去适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就用现在适合自稳的参数,然后去适应?

你是飞直机还是穿越?
如飞穿越就当我没说

网友:
在手动模式下调pid参数

网友:
四轴会比450直升机还难飞?

网友:
加曲线就行了

网友B:
建议直接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手动

是打算过度手动,现在问的是,手动后是用都来自稳的参数,还是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飞直机还是穿越?
如飞穿越就当我没说

唉,新人请教下,用得着这语气说话吗?难道你就没经历新人的阶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新人请教下,用得着这语气说话吗?难道你就没经历新人的阶段?

你可能搞错了!本人不玩穿越机,也就入模年多。现在也大多玩电直,还是小机,250也就刚能飞起来,降不好。偶尔玩一下小四轴,玩具级的。
因你的提问让我没搞清楚你在玩电直还是四轴,一开始就贸然回复了;后来想想你可能是玩四轴的,所以才有那样的回复。我实在不清楚怎么调四轴的,胡乱讲那是害人的。

网友B:
看屏幕飞,直接手动!飞慢点满满适应,自稳这些没必要去飞!只要不看飞机,飞手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屏幕飞,直接手动!飞慢点满满适应,自稳这些没必要去飞!只要不看飞机,飞手动完全没问题

现在不习惯的是太灵敏了,不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搞错了!本人不玩穿越机,也就入模年多。现在也大多玩电直,还是小机,250也就刚能飞起来,降不好 ...

哦,原来是飞电直的前辈,言语多有得罪,实在抱歉。我也曾飞过一年半载450,修机太麻烦了,现在转玩穿越,450就成了静态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飞电直的前辈,言语多有得罪,实在抱歉。我也曾飞过一年半载450,修机太麻烦了,现在转玩穿越 ...

啊没事,事情搞清楚了就好。
我玩电直就是因为要修,同时也因为它的飞行基本稳不住,要不停的打舵控制;这才练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没事,事情搞清楚了就好。
我玩电直就是因为要修,同时也因为它的飞行基本稳不住,要不停的打舵控制; ...

电直越小越难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越小越难飞

是的是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必要向条件飞大机,交通、场地都是问题。

网友:
什么飞控?CC3D的话,可以把自稳和半自稳的参数设置成一样,慢慢再调大适应,都是一个适应过程,手动的话也是。想练手动的话,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模拟器练,练熟练了再用真机飞。我就是练了两天手动后,真机一飞,立马就上手了。

楼主:
是F3飞控

网友:
勇敢的放弃自稳吧

网友:
我也是和楼主在这个阶段,没有勇气去飞手动,请高手呢否给一些飞手动的窍门,现在就是手动回中这个练不好,一打杆机一斜人就晕晕的。

网友:
自稳,能够加油门起飞,学着用手动,小jj象喝醉似得,控制不了……

网友C:
多飞多练!开始舵量曲线调柔和点!慢慢适应!等飞上几次你突然发现你会飞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飞多练!开始舵量曲线调柔和点!慢慢适应!等飞上几次你突然发现你会飞手动了

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飞多练!开始舵量曲线调柔和点!慢慢适应!等飞上几次你突然发现你会飞手动了

请问一下,舵量曲线调那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舵量曲线调那个参数

f3自稳就是个渣渣!建议换手动!rate的值小点!还有遥控的曲线值大点!就柔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自稳就是个渣渣!建议换手动!rate的值小点!还有遥控的曲线值大点!就柔和了

马上试试,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自稳就是个渣渣!建议换手动!rate的值小点!还有遥控的曲线值大点!就柔和了

按照你的提示设置了,在停车场悬停,感觉是没那么灵敏了,改天再试试室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提示设置了,在停车场悬停,感觉是没那么灵敏了,改天再试试室外

嗯!慢慢的你会觉得柔了!然后加大副翼和俯仰rate值(加大变灵活)!遥控接受一栏还有个rc rate这是遥控曲线值!但是这个值越小确越贼(越灵活)!两个值配合着调整以适合自己手感!

网友D:
直接入,多练模拟器

网友C:
配合一个好的pid就可以飞的静动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一个好的pid就可以飞的静动自如!!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pid参数?现在用的是一模友的参数,之前没飞过其他穿越机,好不知道这参数好不好,所以想试试你在用的对比一下

网友:
新人也来学习参数设置,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慢慢的你会觉得柔了!然后加大副翼和俯仰rate值(加大变灵活)!遥控接受一栏还有个rc rate这是遥控曲 ...

谢谢您,说的非常对,我再慢慢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入,多练模拟器

模拟器上我连悬停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慢慢的你会觉得柔了!然后加大副翼和俯仰rate值(加大变灵活)!遥控接受一栏还有个rc rate这是遥控曲 ...

rc rate 应该是遥控比率吧,这个数值不是越大飞机就越灵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rc rate 应该是遥控比率吧,这个数值不是越大飞机就越灵活吗?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是rc EXPO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是rc EXPO这个值!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E:
现在新手都手动起步了,根本不懂自稳是什么至少我是这样,自稳丢掉

网友:
四轴手动和直机感觉一样吗?

网友F:
同新手提问,半自稳和手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新手提问,半自稳和手动有什么区别?

个人理解是,半自稳在小量打舵的时候是自稳,大舵量时是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手都手动起步了,根本不懂自稳是什么至少我是这样,自稳丢掉

新手也手动进步一定要有恒心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