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默认曲线这样?

楼主(2016-05-02):
朋友的控,数据都是默认的,为什么线不直?不过0点位?如图

网友A:
你把控上方两个圆型的旋钮回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控上方两个圆型的旋钮回中就可以了。

谢谢 今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去试试

不用客气

网友B:
对,旋钮回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旋钮回中就行

是油门保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油门保持了?

扭动那个旋钮可以改变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您可以试试看

网友:
微调被开启了。论坛里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呵呵调微调rd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C:
  在這論壇都見過好幾個這種問題的貼了,

廠方下次把那兩個旋鈕用膠水固定死,就不會有人再發這種貼了

网友D:
可以进后面的一个菜单把那个微调关了,这样转RD也不会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這論壇都見過好幾個這種問題的貼了,

廠方下次把那兩個旋鈕用膠水固定死,就不會有人再發這 ...

怨不得用户,厂家缺省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进后面的一个菜单把那个微调关了,这样转RD也不会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這論壇都見過好幾個這種問題的貼了,

廠方下次把那兩個旋鈕用膠水固定死,就不會有人再發這 ...

那就少了两个通道了,别人固定翼说不定这两个扭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