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AAT的选择,Arkbird? FlyDream?求大神科普指点,谢谢。

楼主(2016-05-02):
飞控+AAT的选择,Arkbird?  FlyDream?求大神科普指点,谢谢。

FlyDream 果子+ AAT,全套2900,Arkbird 飞控+AAT,全套2500,新手中学航模社团用,求简单易用,不想太折腾,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我之前也想入,但价格差很多,同样是6通 ,同样也带平板天线  机载追踪模块  ,arkbird 1360多.    MD的1680多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想入,但价格差很多,同样是6通 ,同样也带平板天线  机载追踪模块  ,arkbird 1360多.    MD的168 ...

最后入了什么?

网友:
一直在观望,不知道该买那个,问别人也不知道那个好,知道的人寥寥无几,正好看到你在发这个帖子,

网友B:
我都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入了,哈哈

用下来感觉如何呢大神。。。

网友C:
果子功能多些,但售后一般
a家的功能少些,但售后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子功能多些,但售后一般
a家的功能少些,但售后不错

要用到的也就是基本功能,售后很要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子功能多些,但售后一般
a家的功能少些,但售后不错

果子家的AAT看起来比A家的精致很多。。。

网友D:
果子
我用过 很稳 不错 很喜欢
但是听说arkbird地面站要出来了  这样的话可玩性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子
我用过 很稳 不错 很喜欢
但是听说arkbird地面站要出来了  这样的话可玩性就高了

已经有地面站了,所以哼纠结了。新手,在乎易用性。

网友:
果子售后不行,你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到的也就是基本功能,售后很要紧啊。

对,果子东西虽然不错,但售后就是不行,你看我贴子吧

网友E:
果子没有视频输入信号,OSD数据显示也会消失,A 控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子没有视频输入信号,OSD数据显示也会消失,A 控不会。

会消失是什么概念啊?无法存档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消失是什么概念啊?无法存档的意思?

如果你的飞机在空中飞着,摄像头或者摄像机没电了,果子就相当于全瞎了,屏幕上啥都没有了。而A家的还会有OSD数据,相当于半瞎。

网友F:
arkbird的aat加地面gps支持移动跟踪,不知道果子有这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kbird的aat加地面gps支持移动跟踪,不知道果子有这功能吗

可以的,自动跟踪的。

网友:
另外一个果子8通和16通功能上有什么不同,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飞机在空中飞着,摄像头或者摄像机没电了,果子就相当于全瞎了,屏幕上啥都没有了。而A家的还会有 ...

谨受教。。。半瞎对于新手和全瞎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谨受教。。。半瞎对于新手和全瞎差不多。。。

不,有osd数据飞机很大概率不会丢,全都没有就很可能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有osd数据飞机很大概率不会丢,全都没有就很可能丢

谢谢指教,我再潜水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下来感觉如何呢大神。。。

ark调试很简单,性能也很稳定,可靠性强
mfd功能要比ark强大些,航点多,设置直观,校准功能和人性化,尤其是遥控器中位点校准非常实用,osd界面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k调试很简单,性能也很稳定,可靠性强
mfd功能要比ark强大些,航点多,设置直观,校准功能和人性化, ...

二选一的话大神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选一的话大神推荐下?

恩。。。如果你是入手第一个飞控的话,推荐ARKBIRD(注:我用的是老版本),因为非常简单,设置也很人性化;
如果以前调试过飞控的话,mfd不错,功能的确很强大,osd的确比arkbird漂亮太多了,安装也很方便,而且mfd有预置参数,自稳效果,定高定向效果都不错。
两者性能都很稳定,价格差别也不大,不相伯仲。
而且银子比较紧的话,可以入手老版本的arkbird(或者arkbird lite),会更便宜些。
PS:mfd的osd界面和真机的hud界面已经很类似了,如果教学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很难选择,自己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你是入手第一个飞控的话,推荐ARKBIRD(注:我用的是老版本),因为非常简单,设置也很人性 ...

谢谢只用过普通的nx3,umini这样的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只用过普通的nx3,umini这样的飞控。

大同小异,就多了一个osd调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同小异,就多了一个osd调参而已

(谢谢,那还是飞梦吧)

网友B:
调试飞梦的时候注意,即使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定点盘旋,定高定向和自动返航几个功能也有可能启动马达。所以最好调试飞机的时候把桨摘了,切记。(其他飞控也可以参考此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飞梦的时候注意,即使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定点盘旋,定高定向和自动返航几个功能也有可能启动马达。所 ...

谨受教!安全第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同小异,就多了一个osd调参而已

请问用别的飞控能单配arkbird的aat么,已经有f2s了

网友H:
用过umini,为什么不选择切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umini,为什么不选择切糕

切糕没有AAT啊

网友H:
不用att,平板+蘑菇也可以十公里以上,要是更远的话,那还是上at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att,平板+蘑菇也可以十公里以上,要是更远的话,那还是上att吧

谢谢本来就预算不足打算分步骤买入的,不过最终肯定要到AAT的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你是入手第一个飞控的话,推荐ARKBIRD(注:我用的是老版本),因为非常简单,设置也很人性 ...

我是在U22跟Arkbird lite 其中选一个。Arkbird看起来做工坚实,有惯导耦合,但是有玩家吐槽稳定性不佳,飞行中乱串,抗震力差,有的甚至飞行中重启。不知道是不是黑Arkbird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是在U22跟Arkbird lite 其中选一个。Arkbird看起来做工坚实,有惯导耦合,但是有玩家吐槽稳定性不佳, ...

A控是不抗震,用A控要做好减震。u22确实便宜好用。如果在果子和A控纠结的,果断果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A控是不抗震,用A控要做好减震。u22确实便宜好用。如果在果子和A控纠结的,果断果子

其实真正飞起来你会发现飞远、飞高的机会并不多,首先空军对于空域使用本身就很严格,而且根据民航局无人机管理规定,1类无人机在飞行120米以上,500米以外,也要按照2类及以上无人机管理,所以远航政策风险还是很大的;其次,在FPV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也不要贸然远航,因为很多不可控因素是起飞前想不到了,得慢慢积累经验(而且航行的时候一定不要过高,会威胁民航安全,不要到敏感区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三,ATT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的,貌似ark就能支持切糕的ATT(可以看看网上的介绍)。
至于ATT的使用,没有太多经验介绍给你,因为我目前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