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想自己绕线圈

楼主(2016-05-02):
2204如果自己绕线圈,KV2300得绕多少圈,谁有图吗,请教大侠

网友:
也想知道要用多粗的線繞幾圈,幫頂一個

网友A:
拆的时候数一下就是了。至于多粗。。。0.25-0.3之间目测。

楼主:
大家帮忙

楼主:
快快快快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数一下就是了。至于多粗。。。0.25-0.3之间目测。

网友:
都好高端,自己绕电机

网友B(2016-12-23):
自己绕一个电机就得好久吧,而且线材用哪种?绕出来KV值不一定一致。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一个电机就得好久吧,而且线材用哪种?绕出来KV值不一定一致。没法用啊,

那你就错了,自己做出来的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