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尾电机问题

楼主(2016-05-02):
刚刚改了2S,但是尾巴感觉没有1S听话了。有点金鱼尾,再个做优自选动作幅度过大尾电机就会停转导致自悬摔机,电机和尾桨都是HCP100S原装的,2S尾巴电调刷的是BL的XP-7快速尾电调程序,请问如何解决尾电机停转问题

网友:
金鱼尾是硬伤  不好解决

网友:
MCPX还真没试过改2S,只能帮顶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查供电,虽然MCPX改2S不见得比1s好飞。。但是不至于尾巴停转。
你注意停转之后摔下来不要断电,看看尾电机是不是在滴滴滴的叫,再叫说明尾电调低电压保护了。如果下来再推尾巴能继续转动,可能尾电机有轻微断线虚焊之类的。
整条尾巴的线路都要查,从取信号的地方开始向后级逐步排查。确定接线供电等等稳妥。总之不管好不好飞,尾巴不可能停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虽然MCPX改2S不见得比1s好飞。。但是不至于尾巴停转。
你注意停转之后摔下来不要断电,看看尾电机 ...

金鱼尾算是搞定了,停转还没解决收油门打方向时还是有一定几率出现,你这么一说我得回去检查下接线了,大不了直接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鱼尾算是搞定了,停转还没解决收油门打方向时还是有一定几率出现,你这么一说我得回去检查下接线了,大 ...

收油门停转是吧?你的电调最低PWM信号设置的太低了。。。低转速堵转。。。吧BL程序右下角的两个选项PWM信号的最小和最大。。其中最小增加一点就行了。。。保证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收油门停转是吧?你的电调最低PWM信号设置的太低了。。。低转速堵转。。。吧BL程序右下角的两个选项PWM信 ...

你可以拿在手上测试,只开一点点油门刚好让大奖转动的情况下。去打方向,最大方向和最小方向,估计最小方向的时候电机会停转。就是最低PWM电机信号设置太低了。

因为MCPX主板设计是空心杯尾巴。所以MCPX你打到底最小方向舵,尾巴是会停转的,但是你变成了无刷,停转之后的启动转速又不够,堵转了。提高最低PWM信号点。让打满最小方向舵的时候尾巴不会停转保持最低转速即可。

还不能理解你上一张BL电调设置的图片,我圈给你看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在手上测试,只开一点点油门刚好让大奖转动的情况下。去打方向,最大方向和最小方向,估计最小方 ...

网友:
ppm min  throttle这一项就是PPM电机型号的最小点,你的这个值感觉是太高了。。。降低一点。具体在什么位置,你要带电测试。。这个值太高电机也启动不畅

简单来说。你降低这个值,然后去用最小的启动电压,就是尾电机刚刚转的那个油门,去启动,如果启动不了,开始增加这个值,多测试几次,一直到尾电机的无刷电机,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油门就能快速响应并且转动为佳。
这个PPM  MIN    和MAX两个值不固定。MAX一般不用动,MIN需要多次测试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