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如何看充进了多少容量?

楼主(2016-05-02):
求解

网友A:
我的是老版本A6,在充电时按下翻页键(最右边的哪个键),即可看到充入电池电量多少!新版不知道是否这样看,请知道的兄弟回答吧!

网友B:
充电时,按右边两个键都可以。

网友:
前面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按右边两个键都可以。

按过去了,不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老版本A6,在充电时按下翻页键(最右边的哪个键),即可看到充入电池电量多少!新版不知道是否这样看 ...

按过去了,不会看

网友:
按第三个翻页键  数字有两排  充电时下面一排两位数循环跳动的是毫安   上面一排三位数{两大一小) 下面数字每跳到100   上面一排小的那位数字跳1  即0.1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