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机型 陀螺仪k8锁尾 不稳定

楼主(2016-05-02):
我的450 机型 陀螺仪k8锁尾 不稳定,锁尾舵机是kds515,先用的是kds215. 由于不稳定后换了515。还是不好,舵机拉杆终点我反复试过都不好,排震我也进行了多次,感度我也反复调过,就是时好时不好。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尾巴各个零件的转动必须都处于非常灵活的状态,这一点是关键。

网友A:
K8 軟件的尾部旋轉翼,你有沒有按博士帽進去?按鎖定模式?

再在遙控器也設鎖定模式?有沒有設定哪按鈕是鎖定模式專用?有沒有打開關?

网友:
楼上说的专家模式有没有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軟件的尾部旋轉翼,你有沒有按博士帽進去?按鎖定模式?

再在遙控器也設鎖定模式?有沒有設定哪按鈕 ...

这个博士帽我没动过,我要看一下。默认值是在锁定模式下吧?还有遥控器的锁定模式在哪一项里?我是福斯I10遥控器。我没有找到在哪一项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博士帽我没动过,我要看一下。默认值是在锁定模式下吧?还有遥控器的锁定模式在哪一项里?我是福斯I1 ...

我網上沒找到這遙控器的說明書,

你要自己看說明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網上沒找到這遙控器的說明書,

你要自己看說明書了,

好的 我找一下说明书看。谢谢

网友:
检查下尾波箱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