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的跟拍功能怎么样?

楼主(2016-05-02):
谁用过这功能?

网友A:
二代的跟拍是GPS跟随,GPS和glonass双模的,信号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还不错,一般都有19颗星,如影随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代的跟拍是GPS跟随,GPS和glonass双模的,信号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还不错,一般都有19颗星,如影随行

...

GPS跟拍和智能锁定跟拍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些?

网友:
你说的智能锁定是指视觉跟随吧?
两者各有不同啊,前者是跟随GPS,随设备走,如手机,GPS信号丢失就跟不上。
后者是分析视频画面,锁定画面被遮挡就跟不上了。

网友(2016-06-05):
请教GLINT2如何操作GPS跟飞功能?

网友:
我的GLINT2在GPS状态下无法实现跟随功能,请教各位大哥是啥原因?该怎样做才能够操作?谢谢。

网友(2016-08-26):
GLINT2飞行器脚架太小太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