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个作业-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6-05-02):
在论坛里一直在学习,高人太多了,学的是电子方面,机械一直算个爱好。自从弄回来个小车床,无奈精度差点,一直在捣鼓,趁着五一假期,把主轴精度调了下,3丝左右吧,能力不行。弄好试车了个无动力主轴,看着还行,用的C12-ER11A-150L的延长杆,现在还没弄皮带轮,回头都弄好了再打个表,看看到底如何,先看拙作吧~

楼主:
对了,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双列角接触轴承,精度不行?我前后用了2个双列角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双列角接触轴承,精度不行?我前后用了2个双列角接触

精度如何???会串动吗????用多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如何???会串动吗????用多少转速?????????

刚做出来,还没测试,车床、百分表等都在父母家,楼房实在是不方便放车床,动静有点大,等下次周末回家测下

楼主:
对了,大家有没有买过正公差的直径12mm的铣刀延长杆,我这个延长杆是负公差,给个建议呗?

网友:
负公差这么弄啊??轴承位置都松动啊????????????至少需要0公差吧??????????

网友:
预压力  你怎弄得,后面要车螺纹,调节间隙
角接触轴承轴承需要调节间隙的

网友B:
我的轴也是负公差,用的乐泰638圆柱形部件固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轴也是负公差,用的乐泰638圆柱形部件固持胶

我想的也是用胶水粘下,就怕粘了以后轴跳动大,兄弟,你的粘了咋样?跳动大不?

网友C:
这个C12-ER11A-150L的延长杆还要加工吗?轴承怎么固定?

网友:
感觉结构有问题吧,ER轴的后端应当加工紧固螺纹,你这样装上,轴没有固定,可以轴向自由串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12-ER11A-150L的延长杆还要加工吗?轴承怎么固定?

目前还没有螺纹车削能力,后端塔轮想用顶丝固定的方式,2个轴承都是紧配合加热轴套强行压入的。双列角接触轴承也需要预紧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螺纹车削能力,后端塔轮想用顶丝固定的方式,2个轴承都是紧配合加热轴套强行压入的。双列角接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大家有没有买过正公差的直径12mm的铣刀延长杆,我这个延长杆是负公差,给个建议呗?

有,买过。回来用千分尺量得靠近卡头那段12.006左右,再往后12.013左右

网友C:
请问个菜鸟问题,什么是双列角接触轴?是什么型号?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个菜鸟问题,什么是双列角接触轴?是什么型号?先谢了!

双列角接触就是内部有两列钢球的角接触轴承,可以看下面的图片,我用的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5201-2RS 3201-2RS 3056201 内径12*32*15.9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列角接触就是内部有两列钢球的角接触轴承,可以看下面的图片,我用的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5201-2RS 3201- ...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6-06-04):
转轴上面要有个压轴承的环吧!这样轴向力就把轴从轴承里压出去了吧!

网友:
轴承外圈最好也压住~!

网友D:
等待楼主测试

网友E(2016-11-23):
能否帮手加工一个主轴放 显微镜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