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池平衡线老化咋办?

楼主(2016-05-02):
2010年入魔买的第一颗电池,早已鼓起来,平衡线出现重大隐患咋办。现在放吸尘器上面用了,修还是扔?怎么修?

网友A:
安全起见,还是无害化处理后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还是无害化处理后扔了吧。

打了点热熔胶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点热熔胶继续用

那就经常检查检查,别短路烧了就不好了。

网友:
拆开  然后自己焊接  很简单,小心仔细就行,不是什么难事,主要是细心

网友:
“2010年入魔买的第一颗电池,早已鼓起来,”——就算全新电池,一次都没用过,存放6年后,估计也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点热熔胶继续用

热熔胶天气冻了,会变硬变脆,更容易把线扯断,加704这类软的硅橡胶做绝缘好点,当然有新线新插头,全部更换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电烙铁重新焊一下吧

网友:
用热缩管,记住一根一根上,不要短路!!!就是退出一个端子套一节热缩管马上装回去,再退出一个---------一个装。杜绝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