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能力强一点的图传,求推荐

楼主(2016-05-02):
DALRC QTX600   600MW   ,,三叶草接收天线

穿墙效果不是很好,求模友推荐一套效果好的图传

网友A:
无线图传就没有隔着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图传就没有隔着墙用的。。。。

我今天玩的时候被墙挡了信号,图传全都都没了,只能靠自动返航

网友B:
那只能用卫星信号数字图传了,其他的被档住都完蛋,不过可以选择绕射性好的图传用一用,效果会好些,比如1.2G的图传,不过你要注意和GPS的距离会有干扰,总之一句话没有完美的事情,只能看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用卫星信号数字图传了,其他的被档住都完蛋,不过可以选择绕射性好的图传用一用,效果会好些,比如1. ...

谢谢啦,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
哎,我的1w奥姆威1200米就雪花了,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换2.4G的

网友:
来这里学习来了

网友C:
1.2G的不错,我用了好长时间了。只要和其他设备离远一点就没事的。特别是接收机要远一点。我是放在脚架的两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G的不错,我用了好长时间了。只要和其他设备离远一点就没事的。特别是接收机要远一点。我是放在脚架的两 ...

我现在换了个1.2G的1W的效果好很多,我到时候把图传放脚架上

网友(2016-10-13):
我1.5G的图传 也是放脚架下面

网友(2018-03-28):
1.4G图传绕射性好点不过干扰遥控器太厉害!

网友:
1.2-1.5都可以

网友(2018-09-14):
引用 网友C:
1.2G的不错,我用了好长时间了。只要和其他设备离远一点就没事的。特别是接收机要远一点。我是放在脚架的两 ...

图传强大了,那选什么遥控接收机呢?

网友:
1.2的穿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