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 启动465I 慢装 ~~

楼主(2016-05-02):
按自己希望的那样择件慢装。。。

原机部位!

打磨部分缺口! 维护时取装大齿盘就顺畅很多!

既往经验!稍微倒磨一下弧口! 改善后面安装对位精度!

备好尾管座!打磨掉凸起胶环!为皮传用!换上自用的小件和合适的螺丝长度!

管座内壁已处理! 夹持稳妥!

小处理!

原件部分! M2*4的杯头!加的现存垫圈! 以免穿透!

备好的半圆头螺丝! 长度好办!适当打磨备好!

适当用点CA胶旋紧固定即可!

换下他家的小螺丝!

慢慢来! 有空就装起走。。。

网友A:
有副翼的還是無副翼的?

我有個單軸陀螺儀多出來,送給你吧

网友B:
阳台侠咋不搞一架380呢?

还玩465!

网友:
不会是炸了吧~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样礳口的!

网友:
越玩越寨,啥意思?

网友C:
U型口是哪个位置?磨了有什么好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還是無副翼的?

我有個單軸陀螺儀多出來,送給你吧

   先谢过哈! 滑丝!    目前还没定用啥三轴? !    手里有副翼陀螺倒是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型口是哪个位置?磨了有什么好处嘛?

图片红圈位置! 以前安装时稍有点对孔欠佳! 导致机头罩固定铝柱内的2.5顶丝旋入时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咋不搞一架380呢?

还玩465!

     380机子不咋个喜欢!   继续闲空倒腾465!

楼主:
   没有!   那两台机子还在!  主要是想用手里的6S 、无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那两台机子还在!  主要是想用手里的6S 、无副翼、、、

楼主是要组个465机群吗!!

网友D: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微距不错啊

网友E:
直接改皮传? 皮传省钱?安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皮传? 皮传省钱?安全是吗?

   一方面喜欢皮传方式!  噪音稍小! 震动相对好控制!  维护稍方便! 成本也相对较低!
   最关键是目前的465轴杆件!  都不是好放心的能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微距不错啊

  还是那台高清摄像机  SONY HDR-SR11  直接拍~

网友F:
450L改皮傳尾波,用多少t的皮帶輪?

网友:
我是个新手 首先我觉得富丽的轴传精度不够 易扫齿.震动也确实比较大.要么我也改皮传

网友G:
阳台侠,我也四川的,求卖一台465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L改皮傳尾波,用多少t的皮帶輪?

  手里只有冰人的方齿带轮和圆齿带轮 ! 13T和12T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阳台侠,我也四川的,求卖一台465给我吧

  不好卖得啊!

网友H:
请教楼主  :) 我一直不懂  450L  和  465有什么区别    正想自己弄个465机身 加个冰人旋翼头   电机想装  亚拓450L 的46mx   请问楼主  这样配可以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  :) 我一直不懂  450L  和  465有什么区别    正想自己弄个465机身 加个冰人旋翼头   电机想装   ...

其实465同亚拓450L机身是有分别的,只有主轴座,机身底板,电池板,电机座,电调座,脚架,头罩,记得就知道这些是通用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实465同亚拓450L机身是有分别的,只有主轴座,机身底板,电池板,电机座,电调座,脚架,头罩,记得就 ...

嘉迪450l和亚拓的机身是一样的吧?

网友:
465机身轴承必换

楼主:
拿来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冰人的方齿带轮和圆齿带轮 ! 13T和12T的吧

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嘉迪450l和亚拓的机身是一样的吧?

加迪就不清楚了,我就飞465所以清楚点。

网友I:
楼主还不更新,就发两个图太懒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不更新,就发两个图太懒惰!!

   上班! 时间上 没搞得过来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班! 时间上 没搞得过来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  :) 我一直不懂  450L  和  465有什么区别    正想自己弄个465机身 加个冰人旋翼头   电机想装   ...

YT450L的机身和465 机身稍有不同!  其他基本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嘉迪450l和亚拓的机身是一样的吧?

  应该说465机身和嘉迪的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说465机身和嘉迪的差不多~

尾管夹那里是和465一样还是和亚拓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尾管夹那里是和465一样还是和亚拓的一样啊

和YT的不一样! 稍不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和YT的不一样! 稍不同!

这样啊,我现在用富丽465的机身然后尾管和传动轴都是飞越的那个,然后就是感觉传动轴不够长导致尾波的伞齿和尾轴的伞齿咬合不紧,就是那个水平的伞齿会水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啊,我现在用富丽465的机身然后尾管和传动轴都是飞越的那个,然后就是感觉传动轴不够长导致尾波的伞 ...

伞齿会水平的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伞齿会水平的动??

就是这样的动,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这样的动,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伞齿和轴承没坎墩紧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伞齿和轴承没坎墩紧密??

那两个轴承和伞齿是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两个轴承和伞齿是过盈配合?

现在富丽的黑色伞齿不错

网友K:
富丽侧板切口处,明显发白,十之八九是玻碳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两个轴承和伞齿是过盈配合?

嗯!  有些厂家的伞齿卡入后偏松就用CA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富丽侧板切口处,明显发白,十之八九是玻碳板吧。

嗯! 材质一般!加工精度和工艺还凑合! 比另外一家的机身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