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周 终于起飞!蛤蛤!新新手新装450 PROV2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02):
新手刚装的450pro机身,尾传动主齿和副齿之间传动有点问题,表现为转到某处时特别紧,我换了别人旧机上的尾传动主齿,问题依旧,导致这种情况的零件主要是啥?单向轴承?主轴?主轴轴承?有没有什么可以不换新的就解决的办法?

另外再问个问题,旋翼头怎么拆?我拆了和主轴垂直的螺丝和FBL相位臂上的螺丝还是拆不下来,咋办啊
好像我的说法有点歧义,我指的齿轮是主齿下面的那个小齿和
前传波箱座的直齿齿轮啮合问题……不是伞齿
又发现了问题,侧板两边不对称,一边大齿上表面会接触到,这精度我也是醉了

网友:
应该是尾前传动齿轮轴组是瓢的

网友A:
新手老老实实改皮带 轴传 天天换齿轮换的很快就腻歪了  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齿轮问题 因为齿轮间隙几乎不可调 所以齿轮略微变形就会这样

网友B:
齿轮精度不行,所以会有一个点紧,换个好点的小齿盘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打磨侧板上尾管固定座的8个孔位,把尾管固定座向后移一点,就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老老实实改皮带 轴传 天天换齿轮换的很快就腻歪了  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齿轮问题 因为齿轮间隙几乎不可 ...

并不是轴传伞齿的问题啊,不过 确实要改皮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精度不行,所以会有一个点紧,换个好点的小齿盘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打磨侧板上尾管固定座的8个孔位 ...

恩,我试试

网友C:
2楼说的对,尾管里的传动轴是弯的,导致尾管两端伞齿转动时候摇头晃脑的。

网友D:
旋翼头正上方的螺丝你没有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翼头正上方的螺丝你没有拆下来

呃是减速盘上那个?还是下面那个横着的?横的那个我拆了

网友E:
伞齿松紧。检查松的时候齿轮不会打滑。就不理他。飞3下就好了。或者没飞起来。就扫了。别太纠结。。
飞机的拆卸。。如果没纸制说明书。就去下载下电子档的。多看看。拆机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尾管里的传动轴是弯的,导致尾管两端伞齿转动时候摇头晃脑的。

单转前传波箱还是蛮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伞齿松紧。检查松的时候齿轮不会打滑。就不理他。飞3下就好了。或者没飞起来。就扫了。别太纠结。。
飞机 ...

单转前传波箱伞齿还是蛮顺滑的

网友:
改皮传吧,新手,飞一次扫一次齿,现在已经不飞了,改完皮传再飞。

网友F:
相位臂两个螺丝也要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位臂两个螺丝也要放松

防松了,我一共拆了3个螺丝,感觉旋翼头和主轴还是很紧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固定座精度问题,换飞越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紧好,你给旋翼头加加热戴上手套再拔拔试试

嗯好

网友G:
山寨机精度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寨机精度是这样的,,,,,,,,,

这样能用这机倒飞不,我模拟器上正四面和倒四面都过关了

网友H:
富丽的啊,蛮正常,还不如用飞越,亚拓套机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富丽的啊,蛮正常,还不如用飞越,亚拓套机也不贵啊

富丽是不是都这样?原本打算380进阶,现在看来 不如直接亚拓?

网友:
相位臂的两颗螺丝要松掉

网友:
旋翼头就会下来

网友:
换飞越的小齿盘,就ok了,富丽的小齿盘有的紧,我反复实验得出的结果

网友:
ALZ的东西整体不如飞越

网友:
应该是换飞越的尾轴前齿轮组

网友:
尾轴前伞齿还是要用富丽的

网友I:
最好换飞越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换飞越金属件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J:
装过ALZ的PRO机身也是这样的,照样飞也没多大问题。山寨的还是飞越比较好

网友:
我炸了一次之后就改皮传了

网友K:
飞越空机就没有这种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越空机就没有这种烦恼

图便宜呗= =便宜没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过ALZ的PRO机身也是这样的,照样飞也没多大问题。山寨的还是飞越比较好

刚才测了一下不上大小桨的震动,1000+,飞着没问题么

网友:
1000多不算问题了我的最高震动还2900 起飞震动1600照样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能用这机倒飞不,我模拟器上正四面和倒四面都过关了

山寨机配件,一是注意装配问题,二是适当的修改一些地方,飞是肯定没问题随便飞。我也基本全是山寨件装配的一只!

网友:
慢慢摸索吧,技术就是这样提高的

网友H:
练习机你这电装都过了,我的练习机就飞越机架,重要的主轴齿盘尾巴用的亚拓,电装斜盘933 尾巴二手1107,电机二手450mx,电调老铂金60a,用了3年了还在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练习机你这电装都过了,我的练习机就飞越机架,重要的主轴齿盘尾巴用的亚拓,电装斜盘933 尾巴二手1107,电 ...

我也收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