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加高频头与天地飞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05-02):
十字盘按视频教程选3CH120是乱的,若选普通在打开熄火开关的情况下螺距升降副翼均正常,打开油门飞十盘有规律的摇晃不管十字盘什么模式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十字盘类型倒底选哪种?在这里谢谢回复的毎位好心模友

网友:
选H1普通模式,飞着感觉不到十字盘摇晃,天7飘过

网友A:
你這臺機是新版還是算舊版的?接小衛星的接口位在那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臺機是新版還是算舊版的?接小衛星的接口位在那裏的。

旧版的。
十字盘选单舵机模式。
各家的控不完全一样,有的表述为普通模式,最好参看控的说明书。
设置好后重启控对频,如还发生那种现象,可能是此控输出信号不能被HT8高频头完全识别。
我所知道HT8的高频头支持扶它吧、JR和华科尓的控,别的控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的。
十字盘选单舵机模式。
各家的控不完全一样,有的表述为普通模式,最好参看控的说明书。

是老版,选普通就是各通通独立,但是推油门过半后十字盘自己有规律律周期性摇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臺機是新版還是算舊版的?接小衛星的接口位在那裏的。

老版吧,卫星没有接触过

网友C:
我也是天9,十字盘选择普通,抖动你看看舵机是否正常,飞控舵机频率选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天9,十字盘选择普通,抖动你看看舵机是否正常,飞控舵机频率选对没有。

我这是一体成品机,陀螺仪是固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