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硬件有BUG???

楼主(2016-05-02):
首先说明我不是托,也不是要抹黑雷迅,从第一块apm到pixhack都是用的彬总家的发这个贴只是为了解决问题 ,跟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不然我的飞机全部要趴窝了)
马甲误喷。

主角:pixhack ——雷迅家的对于pixhawk的改版,金属外壳,内置减震,最重要的是接口布局合理,出线整洁。

背景: 最近一阵飞行连续摔了两架飞机,而且显现是一样的,手控模式下飞机忽然失控,感觉舵面锁定在了硬件开关未解锁状态。
初步怀疑    飞机空中断了一下电,飞控重新开机,处于未解锁状态。

正文:由于连续两次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就要查找一下问题原因了。查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供电系统上。

1、电池主供电开关
从飞机尸体中找出开关,测试发现开关工作正常。而且我用的开关是失效保护开关——机械开关处于断路状态时,电路导通。尽可能的提高开关可靠性。
手头有好盈UBEC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它采用的就是这种开关。你把BEC上的机械开关拆,开会发现,机械开关拨到断路挡 BEC工作。

2、飞控的电流电压传感器
同样测试飞机尸体上的传感器,工作正常。

接下来舵机.....都试了。都能正常工作

那么就只剩飞控主体了。
苦思冥想+测试之下发现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 pixhack的双供电功能未起作用

雷迅官方声称pixhack是能够双路冗余供电,pm口和pwm out口都能够供电,而且我的飞机 飞控和舵机是独立供电的,不可能两套供电同时出问题啊,于是就想测试一下这个双供电功能。

首先正常供电,飞控工作

然后断开电流电压传感器的电池,结果

飞控停止工作了 ,此时可以看到pwm out口的电压是5.999V

手头有8块pixhack

拿了5块进行了测试(另外3块在飞机上,懒得拆了)  冗余供电功能都没有起作用

问题二  pixhack的pm口电压的波动会引起飞控死机问题二  pixhack的pm口电压的波动会引起飞控死机
这个问题的发现也是个巧合,具体怎么发现就不说了 ,说现象:
首先我的飞控是这样使用的:

会有那么一两个舵机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比如:起落架收放,发动机风门,cdi控制等 ,这些不需要通过飞控飞控控制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上面的接线,打舵让舵机运动,发现 频繁打舵时 飞控就会重启。
看视频:

我使用了几个不同品牌的舵机测试 发现:
1,银燕13KG 会导致飞控重启
2、futaba3003 不会导致飞控重启
3、power hd 20kg 会导致飞控重启
于是推断 难道是电流电压传感器的供电能力不足 导致有舵机用电时供电不足,飞控重启???
(ps:这里解释一下,接受机是通过飞控供电的,并不是从PWMout口取的电,所以把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等于电流电压传感器 也要给舵机供电)
于是决定  使用UBEC从pm口给飞控供电 测试
挑线——接线——焊线 ....一番折腾终于把uec接在了pm口(pixhack用的是gh1.25的端子,这个端子自己做太难了,还好我这pixhack多 剩了好多线材)

这里忘拍照了, 测试结果是:飞控还是会重启

难道双天8A的ubec也供电不行??? 怎么办,苦思冥想后,决定检测pm口的端电压

又是一通挑线——接线——焊线 ....把万用表也接上了

这里忘了拍视频了

测试时的现象是:打舵时pm口的电压会有波动,但是波动很小,几乎没有压降。

迷茫了......也没有压降,供电能力不足的推断也被打翻了
还好同事比较细心,他发现打舵时pm口电压会有升高的波动,也就是电压升高的时候飞控重启了
????难道舵机会发电,想了半天,决定解释为 舵机内部的电机运动时产生了电动势,导致电压升高(不知道对不对,不过这个也不是重点,暂且不管他了)
还好我用的UBEC能连续调压,而且bec连接pm口的线也有了
那直接改变电压试试吧
看视频:

电压到了5.9V左右 飞控死机了 什么原因我就分析不来了
拿了3块测试 都是这样
正好手头还有一块pixhawk 也是彬总家的
于是用pixhawk进行了舵机那个实验,狂打舵半天,飞控没有任何问题。
实验没有拍视频,我也没有必要欺骗各位,有张照片,如图:

推断:是不是彬总改电路的时候,漏了点什么,导致飞控的硬件有点bug

实验现象描述完了,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只是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或者能提供下思路,还能做什么实验来进一步确定问题所在。

最后再请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前面无关 ,pixhack的辅助通道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通道选项都设置了,看图中的ch5和ch9

看ch out  5通就有输出 ,9通为什么是0呢

网友:
同样雷家的 pix用在六轴上了,楼主这样说,都不敢飞了。。。。

网友A:
如果根据LZ的试验,输出端无法冗余,比较可以解释后面所有的问题:
1. PM取电进飞控》接收机》舵机,由于舵机出现大电流所以飞控断电 Brown out。
2. 大电压6V进入,飞控采取保护,飞控不工作。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根据LZ的试验,输出端无法冗余,比较可以解释后面所有的问题:
1. PM取电进飞控》接收机》舵机, ...

感谢回复但是
原版电路的pixhawk在打舵时,是不会重启的

雷迅家改版的pixhack才有这个问题

6v供电飞控保护这个 没有用pixhawk试 手头只有一块怕搞坏了

冗余供电,我试的 pixhack不行
pixhawk没试 明天试下

网友A:
LZ的发现能引起很多注意;
但是也请参考官网对于冗余的注解:

当飞控电源降到4?v的条件下,冗余开始工作!
LZ的条件好像还没成立,飞控电源由于舵机大电流先造成断电。
但是后面LZ做的试验,飞控断电,输入端冗余还是没有工作是很可疑的地方。
明天也赶紧拆飞机试验看看。。

网友B:
给楼主加油,尽快找到问题所在,我也正打算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发现能引起很多注意;
但是也请参考官网对于冗余的注解:

如果是舵机电流引起的 飞控断电,为什么原版电路的pixhack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同样的测试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加油,尽快找到问题所在,我也正打算入手呢

值得入手,这个开源的东西 功能强大
而且雷家改版后,外观大气,接线也方便
从目前的使用看 ,只要不在接收机上直接接  别的设备,(接收机只提供信号) 问题就不到
但是 pixhck辅助通道 我调不出 输出啊  通道不够用啊  这个哪位大侠懂啊

网友:
pix 输出端供电及接舵机 , 官网有说 , 舵机动作时会产生短暂的高电压 , 实测达12v ,会损坏飞控 , 官网见议在输出通道正负极 , 接上一个5v 稳压二极管 , 详情到官网找找看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要想用8以后的通道你得满足一个条件,必须用s.bus输入。
然后在所有参数树里找到rc*_function 改为1,然后再找到mnt_,改你要的输出,改为对应的通道。我自己把rc9,rc10,rc11改为了,6,7,8,对应为云台的roll,pitch,pan,然后改mnt_min_roll,mnt_min_pitch,mnt_min_pan为9,10,11。写入参数,然后回到初始设置,找到可选硬件,找到云台相机,没地方上边的类型选为servo,其它的不动,这时候就可以用9,10,11通道控制云台了。
那个云台类型在3.2的固件中不用选,也选不了。

网友:
云台类型,打错字了

网友:
固件默认只能让你5,6,7,8通道。自己改参数变行了

网友C:
改了之后在图型界面看不到东西。直接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要想用8以后的通道你得满足一个条件,必须用s.bus输入。
然后在所有参数树里找 ...

感谢分享

网友:
最好是在5V位置加个滤波电容,再并一个二极管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反现 pixhawk的冗余供电功能也有问题pm口断电后 飞控又有几个小灯亮 主指示灯 不亮

也不能解锁。。。。。
但是 闲着无事就换了个BEC试了下  好了 冗余供电工作了
仔细研究发现 因为是拿了个新的BEC电压没有调 默认5V
结下来又做了几个实验 5V 6V切换了几下
结论:
pm口不供电
在pwm out口输入5V的情况下
pixhack 和pixhawk 都能工作

pm口不供电
在pwm out口输入6V的情况下

pixhack 和pixhawk 都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雷迅官方说能支持pwm out口9V供电 这还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之后在图型界面看不到东西。直接无视。

今天按你说的试了下

界面 显示还是没有输出,有事打断了 就没拿舵机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反现 pixhawk的冗余供电功能也有问题pm口断电后 飞控又有几个小灯亮 主指示灯 不亮

应该是这么说:
1. 舵机脚的电压最大可承受到9V,PIXHAWK官网是20V。
2. 冗余电源进入的范围是4.1V-5.7V,之前的试验应该就是超过被拒绝入飞控。
PM跟舵机脚的电压有做监测,从MP或LOGO都可以检查:

另外相机控制:
APM用7,8,9
PIX是功能脚9,10,11
具体的可以找看看我以前贴的资料,我忘了贴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么说:
1. 舵机脚的电压最大可承受到9V,PIXHAWK官网是20V。
2. 冗余电源进入的范围是4.1V-5.7 ...

感谢指导 兄弟是高手啊  又去官网看了一眼  确实是只有在4.1~5.7的电压范围才能冗余供电  以前也看到了这里 但都是一瞟而过 看来以后还是要认真点啊
关于ch9~12的问题 以前用apm的时候 直接将通道选项设置为passthrough就行了啊 ,pix一定要设置为相机控制吗?

不过9楼朋友说的 接二极管是为了 保护飞控就不是很对了  接二极管是为了让 保证电压不超过5.7 从而保证冗余供电能够工作
官网的说法是 ,只用pwm out供电 不用电源模块时 要接二极管 其实就是为了让保证 冗余功能被启用

最后还剩一个问题了,哈哈 ,就是舵机直接插在接受上 使用的问题 同样的环境 为什么 pixhack会重启  而pixhack 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兄弟是高手啊  又去官网看了一眼  确实是只有在4.1~5.7的电压范围才能冗余供电  以前也看到了 ...

舵机直接受电,荷载引起大电流造成Brown out的例子非常多哦,即便原版的PIXHAWK 都一定会,所以一定要另外供电。。另外的飞控没发生,只能说几率了哦!
加2极管确实只是降压功能,不是保护。

网友D:
看了很多,没有正题,这样必定会断电,接法本来就是错的,错的有什么可保证的?供电电流达不到舵机工作电流,压降瞬间会重启也正常,没有什么接法是需要舵机接接收机的

网友E:
接二极稳压 , 都不是我说的 , 官网就有说明 , 算你输入电压在5.7v 接上数码舵机 , 舵机转动会产生实波电压 超过供电上限 , 电源管理会截断向飞控供电 ,飞控便会重启 , 在飞行时 ,飞控重启就等炸好了

网友F:
卧槽,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飞机掉阳澄湖了……一直以为是自动调参后侧翻,老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如此…事情经过是这样,某天天气不错,带着我的猛禽360,配置pixhack+air350 还有雷家的蓝牙数传,迷你两轴和山狗5000+……接线跟楼主差不多,飞控供电接收机,接收机接了个舵机用来控制相机快门和模式切换…300米高空嗨皮的咔咔咔咔…当然是舵机在动了…然后自由落体,在然后就提控回家😳…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会炸…也没机会研究了,因为没有尸体,就算有也没用了……郁闷了好久,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难过😔

网友:
支持LZ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直接受电,荷载引起大电流造成Brown out的例子非常多哦,即便原版的PIXHAWK 都一定会,所以一定要另 ...

今天又试了下辅助通道 直接把rc*_function设为1就行了 界面显示还是没有输出  但是插上舵机可以控制, 之前也是这样设置的 ,设完发现界面显示没输出 就没有插舵机试 。
看来 懒惰害死人啊     呵呵
最后 对兄弟表示感谢 ,谢谢你的多次 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二极稳压 , 都不是我说的 , 官网就有说明 , 算你输入电压在5.7v 接上数码舵机 , 舵机转动会产生实波电压  ...

呵呵 兄弟不是说你不对 之前表述有问题,不要介意啊
我只是想表达 我搞明白 二极管的用处了 它是为了保证 pwm out 的电压 不高于5.7V 从而保证 冗余功能 能够启动 。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个功能的话  pwm out 口 是可以接高压舵机的(小于20v)  只是此时 冗余功能就不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飞机掉阳澄湖了……一直以为是自动调参后侧翻,老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如此…事情经 ...

哈哈 看来我没有白折腾啊

楼主:
最后 感谢各位兄弟的指导
同时也想给 雷迅提个建议:
为什么不在 pwm out口的内部加一个 降压模块呢 这样 不管pwm out口接入多少付的电压 进入飞控的电 都只有 5.0+v
这样不仅能用高压 舵机 还能让冗余供电功能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看来我没有白折腾啊

当然没白折腾…总算让我的钱花的明白了…不然我一直对pix存在黑暗心里,一辈子无法正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你说的试了下

界面 显示还是没有输出,有事打断了 就没拿舵机试

我都说了,别看这里了,看这里也只看chin有没输入,输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你说的试了下

界面 显示还是没有输出,有事打断了 就没拿舵机试

而且你mnt设置是5,6端口啊。那个rc*_function设置也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你说的试了下

界面 显示还是没有输出,有事打断了 就没拿舵机试

你这样弄,他本身就支持的,我说的是用8以后的端口做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辅助通道 直接把rc*_function设为1就行了 界面显示还是没有输出  但是插上舵机可以控制, 之 ...

别客气了;
LZ这个帖其实很有意义,藉由试验跟探讨,确认了冗余电源的应用,
很重要的帖子哦!

网友:
Do not connect any servos to the direct PWM outputs of your receiver. The RCIN port on the Pixhawk is designed for low power devices only, and a servo may draw a lot of current when moving rapidly. If you connect a servo directly onto your receiver while the receiver is powered from the RCIN port of your Pixhawk you may damage your Pixhawk.

网友:
我安装的pix直升机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是飞控忽然硬件锁住,好像人工加锁一样,炸鸡无数,后来买了电源模块,冗余供电才解决问题

网友(2016-06-04):
很有意义的一篇帖子

网友:
居然舵机从飞控取电,真心胆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辅助通道 直接把rc*_function设为1就行了 界面显示还是没有输出  但是插上舵机可以控制, 之 ...

我也一直在纠结8以上通道的问题,我用的是PIXRAPTOR。卖家的表述是PPM输入只能支持8个通道,但并没有告诉我SBUS可以支持更多,这个回头确实需要来试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顺便请教下,PIX飞控的RSSI信号是从哪里输入的呢?

网友G:
看了半天总算是一知半解,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
1.在pixhawk上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冗余供电?
2.如果对pixhawk控制的类似直升机这种类型的舵机供电大户,更加稳定可靠的供电是如何实现的?
求楼上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半天总算是一知半解,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
1.在pixhawk上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冗余供电?
2.如果对pix ...

1. LZ在18楼的试验已证明PIX的冗余供电动能。在电机输出端接入5.7V内的电压电源即可。
2. 不管是不是高电流的舵机或收放脚舵机,都要另外独立供电(即接入讯号线到PIX,舵机黑红线另接独立电源,所有黑线共地),主要原因是避免舵机卡住的大电流通过,及24楼的舵机凸波问题。

网友:
楼主,你使用舵机单独供电,飞控就信号线+地线。包你不重启,不明白来问我为什么。

网友:
这个版本就是垃圾 我朋友公司也是采购好几块 天天问我怎么解除故障 雷讯也不给解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
原版电路的pixhawk在打舵时,是不会重启的

  5月2号 俺恰好 不在 国内 。。。国外无法直接 查看5imx网站,就象它不存在。

其实:俺都只使用 迷你版本的 PIXHAWK ,
所以:所需的冗余电源都是靠自己外置解决。

接收机 肯定不能 直接挂 舵机 ——
俺 都使用 【单通道 光隔离器】来 隔离干扰。
看起来就象:舵机延长线,其实 两边是 完全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5月2号 俺恰好 不在 国内 。。。国外无法直接 查看5imx网站,就象它不存在。

求原理图

网友(2016-08-01):
最终结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二极稳压 , 都不是我说的 , 官网就有说明 , 算你输入电压在5.7v 接上数码舵机 , 舵机转动会产生实波电压  ...

哪里找的网站,居然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了

网友:
使用PIX飞控,当飞控未解锁时,推油门地面站是否显示输出

网友:
这个一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2016-09-13):
其实这个问题,是楼主使用时不够细心所致。原因可能是楼主不是搞电子的人,所以,这里不能怪楼主。楼主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的精神着实令我们感动。
像这些大电流设备,是一定要单独供电的,不能接到供电能力弱的设备上。不仅是舵机要单独供电,无线电台也最好单独供电,以避开对飞控的干扰。

网友(2017-08-13):
您好,关注到您擅长使用PIX飞控,推荐您使用我们的优化版飞控,可靠好用,同时兼容所有官方固件。
您帖子中提到飞控失控的问题,这个与供电无关,雷迅包括官方设计的硬件存在严重缺陷,会导致飞控空中重启,我们这款改良后彻底杜绝这种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7095903480

网友:
我有一塊APM2.6板子也是猛打舵機後就死機,換了另一塊2.8怎麼折騰還是好好的。

网友(2017-10-20):
炸鸡郁闷,终于找到原因了

网友(2017-11-30):
引用 楼主:
值得入手,这个开源的东西 功能强大
而且雷家改版后,外观大气,接线也方便
从目前的使用看 ,只要不 ...

辅助通道输出要改源码的,软件里辅助通道是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很多,没有正题,这样必定会断电,接法本来就是错的,错的有什么可保证的?供电电流达不到舵机工作电流 ...

不敢苟同你的说法,对于无需飞控程序干预控制的舵机动作,最好还是直接用接收机控制,无需画蛇添足增加飞控这个中间环节。比如打开降落伞,如果飞控本身挂了,还怎么开伞?还是由遥控接收机独立控制更加保险。
所以LZ的实验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 感谢各位兄弟的指导
同时也想给 雷迅提个建议:
为什么不在 pwm out口的内部加一个 降压模块呢 这 ...

确切的来说不应该是加降压模块,降压模块本身是需要一定压差才工作的。只能用同步升降压整流模块或电源隔离模块,但这样的模块元件体积不适合放在飞控内部,只能由外接模块来增加这一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半天总算是一知半解,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
1.在pixhawk上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冗余供电?
2.如果对pix ...

问题并非出在pixhawk不能冗余供电,而是你冗余供电的电压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不合符飞控的标准:即你给它提供的第二工作电源电压可能不稳定。所以最终解决之道还是在你给它提供的电源上,要么在第二电源上并联嵌位稳压二极管,消除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或高压突波,要么分别给飞控第二电源和舵机用2个UBEC单独供电。但就自组的四轴而言,那几个电调随便拿两组5V供电出来就解决了,都还剩下2组5V空着。

网友(2018-01-09):
舵机没有单独供电

网友(2018-05-01):
出现这么多问题,这飞控怎么还是那么贵,

网友:
八块飞控,我比较感兴趣楼主是做什么的,我是做无人机开发的·,可否交流一二?

网友:
楼主发现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反正找他们售后就让我返厂维修 我用了4次Pixhack  修了3次果断放弃  我的2块Pixhawk用两年了各种飞机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看来还是楼主不太清楚PIXHACK 的供电方式和保护方式,舵机接口的供电方式和使用方法,前面已经有模友说了正确的舵机供电方法,我就不再看看复述,楼主试验视频里的接线方式错误,用在真飞机上很危险的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么说:
1. 舵机脚的电压最大可承受到9V,PIXHAWK官网是20V。
2. 冗余电源进入的范围是4.1V-5.7 ...

网友(2020-04-07):
真是考古考出大宝贝,仔细看了前面几位大佬的箴言,我个萌新拿着手里咸鱼收的PIXHAWK2.4.6,不禁瑟瑟发抖。幸亏我的小胖子还没首飞,关于舵机瞬间高压,冲击飞控板导致空中重启,简直噩梦啊。我弥陀佛,哈雷路亚,急急如律令,我要改装舵机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