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楼主(2016-05-02):
之前一直玩四轴,用的是右手油门。现在正在装一个固定翼,请教一下,固定翼也分左手和右手油门吗?如果分,应该联系那个模式呢?

网友:
油门是遥控器设置的,和飞机没关系,习惯就好

网友: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习惯成自然

网友A:
你已经习惯了右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习惯了右手油门

是的,我现在玩四轴,用右手油门。我看固定翼的模拟器用的是左手油门,我在犹豫要不要重新适应左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玩四轴,用右手油门。我看固定翼的模拟器用的是左手油门,我在犹豫要不要重新适应左手?

最好别改,就好比右手用筷子,现在改左手你能很快适应吗?

网友B:
你还是用右手好。一是习惯了,二是方便交流。美国手相对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用右手好。一是习惯了,二是方便交流。美国手相对少点。

谢啦。

网友:
习惯问题,身边有美国手,也有日本手。反正我是美国手,据说和真机比较像

网友:
据说美国手还能更好地飞直升机、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