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没飞成,在家改飞机,给大家汇报下我的成果...请大家指正

楼主(2016-05-03):
本来五一打算找个地方爽飞的,结果不幸的是显示器坏了。没法,只好在家改飞机
首先是给飞机减肥.
我的飞机是个Q380的小四轴,原本无电池重640多克。 把乱七八糟一堆东西换下来
换下来的东西总重109克

减肥后重562克。
首先,把原本的电压电流计+双BEC减震床换下来,改用一个小的带BEC电压电流计,减震床直接用四个减震球+尼龙螺丝固定在中心板上。 此举一下减重20克+
其次,PIXHAWK外壳去掉,pixhawk电路板原本只有十多克,加上外壳有三十多克,直接去掉外壳减重17克。反正是放在中心板夹层里,外壳本身就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再次,GPS+支架有48克,其实这个GPS的裸板只有13克,其它东西基本上是多余,于是用另一个M8N的裸体GPS代替,然后自己用回型针+小铁片+尼龙柱点焊了个简易支架。此举减重25克+,其实之前的GPS裸板更轻,但不想拆了,就用了这个重5克的GPS吧。
最后,摄像头换了一个更小的带录像功能的摄像头,轻了10克。
总计轻了80克左右。效果还不错。
刚才试飞了悬停, 我的3s2p自组电池之前可以悬停27分钟, 这回悬停17分钟放电50%多点,估计破30分钟不在话下。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建议?
电调我已经用的mini型20A电调,单个只有6克重,电机是2208,38克一个。不知道哪种电机更轻一点。如果把香蕉头24个去掉,改成直焊,还可以轻15克,就是换电机会麻烦点。
唯一不爽的地方是pixhawk板载的罗盘,因为和中心板上电源线距离太近,没法用。之前有外壳,减震床,影响小点,但也经常出问题。现在只能干脆不用它了。

除了飞机,还改了遥控。
我的x9d plus之前一直有噪音,看网上说在喇叭上并电容可以解决,感觉不是很靠谱。把遥控拆开一看,其实问题很简单,有两个原因,一是音频部分无屏蔽,仅有信号线上套了磁环而已;二是音频线和遥控的数字线绑在一起了,相互影响。
改后如下:

嗯,几乎没变化,只是把音频线和数字线分开绑了。效果很明显,一般没什么数字噪音了,但在天线位置不对时,还时会有噪音。这需要给音频加屏蔽,暂时没有弄,我只给高频部分加了个简单的屏蔽。
原本是不打算改遥控的天线的,但没忍住,还是把天线改造了一下。

把原本焊死的天线拆下,用sma头引出,这样就可以随意更换天线了。只是要注意,开机前安好天线。改好后看不出什么,效果很好。

换上一根6dbi的天线,看着不错。还可以接放大器...

接上2w的2.4g放大器,看着很爽
经过简单的测试,6dbi天线比原本的2dbi天线要好一点,在间隔一栋楼的情况下,原本的天线基本上是断线状态,6dbi天线就好很多,只是偶尔断线。
换上一个标称14dbi的平板天线,效果更明显,在6dbi天线要断线的地方,只要方向对,平板天线的连接一直比较稳定。
而2.4g放大器效果就不太理想了,单看rssi来说,安了放大器后,提升了20多dbm,但实际测试时,在rssi很高时就会断线,
初步估计我这个放大器对发射信号有很好的放大作用,而接收信号不光不放大,还会有很大的衰减。所以遥控会收不到接收机的回传信号。虽然我这个放大器号称是双向放大器...

改天拉距试下,看哪种效果好。顺便测试一下我新组的4s2p,保守估计悬停时间38分钟以上...想想都过瘾

网友:
期待瘦身成功

网友A:
我们的遥控器一样,那个天线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遥控器一样,那个天线怎么改的?

我贴的图就是改机后的图,rg316的线7厘米加一个sma外螺内孔端子~~原来的天线是半边卡扣,压着向外推,就出来了。搞不来就接个xjt的高频头,自带sma口.不过安了xjt高频头以后,如果单独使用内带的高频头会一直报信号弱

楼主:
其实我还有个大杀器没上图, 因为还没来得及改
wifi蹭网神器, 一个大号的平板wifi网卡, 号称是有300dbi以上的增益, 简单试了一下, 连WIFI比我笔记本原生的网上信号提升超过30db.
打算把网卡取下来, 用这个平板天线当做遥控的天线, 反正都是2.4g应该可以通用,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富斯 i6 的发射/接收 天线是独立的,  但貌似 frsky的天线是合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 i6 的发射/接收 天线是独立的,  但貌似 frsky的天线是合一的。

是这样,frsky只有一根天线。我看frsky接收机的双天线好像也是从一条线上分出来的。富斯的控没仔细看是怎么接的,想来不会是双高频头或双放大吧?

网友C:
飞机不错配置也非常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不错配置也非常牛啊

配置只是一般啊,都是平民配置

楼主:
减重就是为了增加续航,刚才用我的4s2p测试,只飞了32分钟,理论上应该可以飞35分钟的。。。。没减之前都能飞31分钟。。
可能是因为我的电池充电后放了几天,单片电压只有4.05v, 而且之前充电电流较大,以前测试时充电电流都很小。起飞时电压都在4.2左右。
另外,刚才连续飞了三块电池,飞了70多分钟,回来以后电机比较烫手,难道要换个大电机?

网友D:
好厉害啊,请问用的什么电机 多大的桨啊,还有电池,我也想上30分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重就是为了增加续航,刚才用我的4s2p测试,只飞了32分钟,理论上应该可以飞35分钟的。。。。没减之前都能 ...

麻烦问一下,如果在你现在的飞机上换电机(电调)要不要做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啊,请问用的什么电机 多大的桨啊,还有电池,我也想上30分钟

之前是用的是xxd2208 1100kv和9450仿DJI的浆, 也试过xxd2212 1000kv. 效果差不多.前天换了ld power2312 920kv. 也没什么大变化.
电池是用samsung的18650组的4s2p, 电池型号是30q. 标称3000毫安. 组下来396克.
飞到单节3v左右,能上30分钟.

昨天出去试了下拉距, 最远飞到1300米, 高200米. 飞了28分钟, 行程16公里. 比之前用3s2p多飞了5分钟, 但行程加倍.

电机用2212/2213效率是要高点. 不过,因为重了点, 所以飞下来可能和2208差不多.
但好处是力量更大, 之前用2208最多飞55~60KM/h, 昨天用2213飞可以到75KM/h以上. 逆风都有65KM/h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如果在你现在的飞机上换电机(电调)要不要做油门校准?

油门校准是给电调校准, 和电机没什么关系吧.
我反正没校准过, 只是电机影响输出, 要调整PID.
但我用pixhawk一直是默认参数飞的, 所以也没有调整.
之前用cleanflight换了桨没调整PID都要炸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用的是xxd2208 1100kv和9450仿DJI的浆, 也试过xxd2212 1000kv. 效果差不多.前天换了ld power2312 9 ...

目前我是F450 2212 1400KV1045桨5300锂电,换个架子试试30分钟,你是上云台的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是F450 2212 1400KV1045桨5300锂电,换个架子试试30分钟,你是上云台的时间吗

你可以看我的图, Q380的小架子, 哪有上云台的地方.
再说加上云台摄像机脚架, 直接加350克. 别说30分钟了, 20分钟都危险.
f450我也有个, 就是重了点, 比我这个q380的架子重了100多克.

昨天没事把f450又装起来了, 只上QQ飞控+接收, 其它什么都没有. 安上3s 5400的电池都有1020克...
倒是按这个重量, 飞20多分钟是可以的. 不过没有GPS和摄像头, 只能目视范围内飞飞

网友D:
这样啊,那我F450加云台,相机,15分钟玩玩算了,想上20几分钟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那我F450加云台,相机,15分钟玩玩算了,想上20几分钟难啊

f450就不要多想了, 加上云台/相机/脚架/GPS, 少说也要1.4kg, 15分钟了不起了.
想飞得久, 上大架子, 大电机, 大浆, 大电池...就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