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循环螺距过大, 大家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03):
k8软件里点集体螺距0度,点测量调成8度。

  但是不在软件里时用遥控集体螺距0度,副翼打满舵循环螺距竟然14度, 难怪飞3d时循环螺距打的大了就掉转严重,   这个该怎么调呢,  求助啊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14度是正常的,我一直是14度,没14度你还做个毛动作啊。

网友A:
  有一怪招,可以把螺距變最大 11度,

先拔馬達線,記得拔哦,不拔會死人的,

把電子螺距呎安放好在大槳之上,

看到打盡了油門是 14度了,然後進遙控器,調 行程量( END POINT ),看到 PIT 螺距的那處,

慢慢的一度一度的減少它,看著螺距呎,減到 11 度為止,

記得上下行程量都要減,那就可以啦,那打了 IDLE 上下行程量最多只能是 11度,

但要看看 NORM 飛的時候有沒影響

网友:
掉转加大3d油门,还有在软件里尾舵的补偿螺距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怪招,可以把螺距變最大 11度,

先拔馬達線,記得拔哦,不拔會死人的,

这是怪招?难道正常调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怪招,可以把螺距變最大 11度,

先拔馬達線,記得拔哦,不拔會死人的,

这个.....楼主说的是循环螺距,不是集体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说的是循环螺距,不是集体螺距

  我看錯了

网友:
软件里循环螺距调成8度是K8修正计算的参考的基准量并不是你在翻滚时最大的8度。

网友C:
调小遥控器上升降副翼的行程就行啊

网友:
软件里调的吧,循环螺距大了就把这个拉小点

网友D:
开始位置一定要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位置一定要是0度

嗯嗯,试试,改天再去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小遥控器上升降副翼的行程就行啊

改天去外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