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发布5.0固件,附带简单d7e加cc2500和24l01高频头教程

楼主(2016-05-03):
贴出链接,自己下吧!这次不同之前的测试版本程序,是正式的5.0版本官方发布,有福了!我等手持d7e的模友可以进军xk系列小鸡了,我已经下手定了一台了!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 ... 398-deviation-5-0-0选择里面的deviation-devo7e-v5.0.0下载。
已经刷机成功,但是飞机还没到,还不知道能否正常对频XK120,但是已经用思凯利的X303V对频成功,思凯利也是用CC2500高频头,说明硬件软件都没问题了。要仔细说明一下给没玩过或者有困惑的模友!请看以下重点内容:如果你只在A7105、24L01和CC2500里面选两个加装甚至只加装一个,那么是不需要额外飞线到主芯片的引脚上去的,主板上有现成的引脚可以用,这样会降低90%改装难度,如果你只准备加一个高频头,那么就更简单了。
我选择加了24l01和cc2500,我是奔着飞伟力XK系列飞机去的,我估摸着大部分同学没敢改装就是对飞线到芯片发怵,其实不必,加三个高频头的话,引脚不够用,所以需要飞线,如果加的少,现有的接口完全够用了。
改法如下,借用一下G大拍的图片:
1、先刷机,deviation V5.0.0 至于怎么刷机,请参考这个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f42efa9363cc5c19e22020a.html
或者看一下这个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36KytnsQo

2、准备好cc2500和24l01,按照下图焊接到指定位置。两个高频头除了CS线需要焊在不同位置,其他的都是相同位置。

cc2500的cs接到标有A13的引脚,24l01的高频头接到标有A14的引脚。

3、修改刷机好的配置文件。
打开hardware.ini文件,去掉四个分号。
没改之前是这样的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0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3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因为我们加了两个高频头,改成这样就对了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0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3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聪明的朋友可能看到了a7105前面的分号没去掉,因为我没加这个高频头。

如果只需要加一个高频头的,做以下调整就行了:
1、焊接高频头的时候只焊一个,且cs要焊到指定位置。
2、修改配置文件的时候,只需要去掉对应的高频头前面的分号。(每个高频头需要去掉两个分号)

最后感谢deviation团队,祝大家爽飞!

网友A:
是不是原厂D10直接升

网友:
请问楼主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厂D10直接升

原厂的升了也控制不了,需要额外再加高频头,CC2500的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升了也控制不了,需要额外再加高频头,CC2500的高频头

请问你的电话号码多少

网友:
我不会刷机呀,我d7e的控,不知道怎么刷固件

网友B:
已收一台XK12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收一台XK120,哈哈

我也收了一台,固件一放出来我马上就觉得值得收一台回来玩

网友C:
D7E   是英文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E   是英文版的吗

最新的deviation固件都是英文的,目前没有中文版本可以飞伟力xk

网友:
试吧,估计有一半对不了频

网友:
不错,坐等小白测试结果

网友:
哪个大神汉化也能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有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每次我从http://www.deviationtx.com 官网上下载的ZIP文件总是打开出错,用WINRAR和WINZIP都不行,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E:
加个什么高频头能对拼尾力K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每次我从http://www.deviationtx.com 官网上下载的ZIP文件总是打开出错,用WI ...

我的没问题,都是从官网下的,你换个压缩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什么高频头能对拼尾力K120?

cc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话号码多少

已经私信你了,我好像在hellocq.com见过你,这里是bd7jat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私信你了,我好像在hellocq.com见过你,这里是bd7jat

好的谢谢了,这里是BG4XZU

楼主:
我想问的是,加了CC2500,刷完后是不是就可以用frsky的接收机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加了CC2500,刷完后是不是就可以用frsky的接收机了吗

理论上是的,我已经顺利控制了k120了

网友F:
楼主你的cc2500和24I01这两个模块是在某淘哪个店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cc2500和24I01这两个模块是在某淘哪个店里买的?

回大人,小的24l01在淘宝买的带pa的,这个模块任何一个厂家的都能用,不存在兼容性问题,但是记得要买带pa的。我的cc2500是从思凯利的遥控器里面拆除来的,可以顺利对频xk k120,据说有得模友买的模块不能对频,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人,小的24l01在淘宝买的带pa的,这个模块任何一个厂家的都能用,不存在兼容性问题,但是记得要买带p ...

谢谢了

网友G:
你试试高级模式的GUI,不算什么问题吧。
我目前升级5.0用D7E可以直接控制亚拓150dfc,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可以不用卫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高级模式的GUI,不算什么问题吧。
我目前升级5.0用D7E可以直接控制亚拓150dfc,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

高级模式可以,可以自由映射通道,我试过了。但是高级模式设置起来烦死人,我还是喜欢standar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中文吗?

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模式可以,可以自由映射通道,我试过了。但是高级模式设置起来烦死人,我还是喜欢standard

用高级模式总比拆遥控器调换电位器插头方便吧。我设置150DFC(原来是DSM卫星的设置)一次通过的,只是改了改通道正反,就飞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副翼和升降调转的BUG。可能我之前一直玩的MZ-24+第三方高频头,通道映射本身就是第一步确保正确的基础。

最后要感谢楼主,告知5.0支持S-FHSS这么好的信息。
一直在D7E上试(三个独立高频头),手感差点。
今天拍了了一台D10. 纠结买三合一还是买三个独立高频头呢。
三合一那点东西 150块,有点小贵, 100以内就比较合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每次我从http://www.deviationtx.com 官网上下载的ZIP文件总是打开出错,用WI ...

使用目标另存为,不要用浏览器的加速下载功能或者迅雷下载。

网友:
技术贴顶上~~~~~

网友(2016-11-25):
非常感谢!已经用K120遥控上的发射模块改装到DEVO7E 上并成功首飞,用的文件是MINI CP一样的设置!

网友:
用的四合一 还没有对频成功

网友(2017-01-21):
好像发射功率不能调是吧

网友:
楼主加个qq啊交流一下

网友I:
请问加完高频头后,天线怎么处理的?是两根天线都插到管子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加完高频头后,天线怎么处理的?是两根天线都插到管子里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