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过4S大油门图传瞬间黑屏,缩小油门便回覆正常吗

楼主(2016-05-03):
已经炸坏二颗电机了,求解

网友:
BEC供电不足

网友:
摄像头或图传电压下降造成的黑屏~

网友:
一定要好电池,大电流的电池, 65c,70c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在排查,估计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供电的焊点虚了,手艺不行,线又细经常摔就松了。后来换了个粗线焊结实了 啥事没有。你检查下

网友:
如果你的图传是宽压供电,你直接接了4S的电压的话,那就是供压不稳。还是BEC靠谱

网友:
大电流有虚焊会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BEC用这块,电池是恐龙牌65C

应和这两着无关,分电盘焊点没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电机问题?

网友A:
检查图传输入电压,如果用分电板上的BEC的12V输出的话,使用前最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图传输入电压,如果用分电板上的BEC的12V输出的话,使用前最好测一下。

BEC输出没问题,不找了,拆了重组

网友B:
上周我也试过,检查结果为分电板供电不正常。换一个分电板就好了,

网友:
是图传滤波问题

网友:
图传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周我也试过,检查结果为分电板供电不正常。换一个分电板就好了,

正解,换了分电板就好了,以后不敢用3合1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EC输出没问题,不找了,拆了重组

BEC输出没问题 <- 你是证实大油门+黑屏 一刻是没问题吗 ?
电机静止 , 很小电流 , BEC当然没问题 ,
就是大油门电流大 , BEC 质量差 , 才会令摄像头或图传供电不稳而黑屏
如果你图传是接分电板带BEC 12V , 可先换一片BEC试试 , 如没问题 , 就证实分电板的BEC出问题 , 可直接换过一片分电板

网友:
是的,我重新更换稳流BEC 就好了

楼主:
因BEC电源来自3合1分电盘,然后BEC输出12V到镜头,分电盘输出不稳导致镜头电压不足,所以3合1少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