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00S的朋友,你們的前腳有這情況嗎

楼主(2016-05-03):
昨天不知是否舵螺儀抽風,情急下在不到一米的高度下急降,回家發現前腳架後方的螺絲由於腳架的撞擊,都向上彎了,總不可能每次降落都那麼輕柔,有500S的朋友,這個位置還完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500s

放心吧,我不會出的

网友B:
柔着点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着点降落!!

嗯,我自己降還可以,就是未知的狀況下就難,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自己降還可以,就是未知的狀況下就難,唉

那是你控制的啊,怎么会有未知!!

网友C:
没仔细看,回家看看有没有弯。这机轻又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仔细看,回家看看有没有弯。这样轻又爆啊

沒爆啊,就是腳架受力把螺絲推上,另外腳架螺絲孔也因此擴大了點,好在螺絲沒斷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控制的啊,怎么会有未知!!

我剛才說的抽風就是未知呀,我不是說我自己控制下的未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才說的抽風就是未知呀,我不是說我自己控制下的未知呀

哦,机械故障这个要看R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机械故障这个要看Rp了

新舵螺儀neuron,貪新鮮,當然也未必全是它的錯

网友:
换脚架的改装件,这个机器本来就不能降落太猛了

网友D:
前脚架是刚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脚架是刚性连接

是呀,所以只要一次降落重一點都足夠把它弄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舵螺儀neuron,貪新鮮,當然也未必全是它的錯

是会一键救机的陀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会一键救机的陀螺仪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怎样用的,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样用的,有效果吗??

都是設定一個通道作救機用,在高空時動作迷失了就撥動開關,然後會翻平並同時上升,三秒後救機結束,我是設到了14SG的回彈撥杆,所以一撥就救,放手取消,效果是有的,不過很多人說沒用,來不及撥杆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設定一個通道作救機用,在高空時動作迷失了就撥動開關,然後會翻平並同時上升,三秒後救機結束,我是 ...

嗯,这样的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