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 小yi 该superview/超宽 该35mbps

楼主(2016-05-03):
小yi,原装固件1.2.13 只有16:9的录像,Gopro的superview 是把4:3的信息挤进去16:9的录像框。

加了这个script之后,我们也可以享受superview
不喜欢superview的也可以享受35mbps

第一步:下载 WaffleV8.2.zip 第二步:解压到SD卡目录

第三步:选择Day/白天 还是Night/晚上,Night的是加多了降噪

第四步:选择superview 还是正常视角

第五步:选择Auto/自动颜色,对比度等等,Manual是低对比度,低饱和度,自己用premier 或者其他软件改颜色用的

第六步:选mbps,如果你的卡是class10或者更高,35mbps据对没问题

最后: 剪切两个文件到目录

注意:因为这个不是官方办法,有时候小yi 不听话,有问题的重刷就行
www.xiaoyi.com/update/sports
http://www.xiaoyi.com/home/guide-en.html

网友:
谢谢,一个刷白天一个刷夜晚用

网友:
superview是视野更大吗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A:
照做了怎么没有变化啊,怎么确认刷成功了啊?请LZ再具体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做了怎么没有变化啊,怎么确认刷成功了啊?请LZ再具体指导下。

确定固件是1.2.13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