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磁钢问题

楼主(2016-05-03):
请问有没有模友知道电机里面采用这种形状的磁钢对电机性能有和影响?

网友:
转的时候磁力不平衡吧

网友A:
是什么地方的形状?单个磁片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地方的形状?单个磁片截面?

对的,这是一个磁钢的截面

网友:
感觉会没有什么作用吧。方形磁片和弧形磁片在多片磁片的结构电机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弧片在一定范围里可以减小电机的直径。世界两个老的名牌电机(AXI和骇客),一个是方片,一个是弧片。双弧片还真的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