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稳定降落

楼主(2016-05-03):
怎样才能让塞斯纳稳稳的降到跑道,大家都说说,交流交流。

网友A:
触地瞬间速度方向与地面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地瞬间速度方向与地面平行

快该触地的时候油门推到多少

网友:
把握好下落的速度,控制好滑行的油门,最后贴地前不要着急收油,拉升降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该触地的时候油门推到多少

靠感觉,不同飞机和配置也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

网友:
多练习贴地通场,每次速度逐渐降低,多试几次找到合适的着陆速度就能平稳的降落了。

网友:
风速,风向,飞机降落速度等都与降落有关系,还是需要多练,凭感觉,没有固定数值

网友B:
迎风降落最有利,升降舵要稳,油门要来回调整保证前进速度和下降速度;落地后油门快速降到零。

网友:
减速降低高度,对准跑到,凭感觉收,快落地的时候轻拉升降让前轮抬起,后轮先落地

网友C:
多练低空通场,练熟了低空通场,再收油门就下来了,触地前轻拉升降舵,微微抬头,主轮着地,完美!

网友:
我喜欢不用襟翼降落,可以做到三轮同时触地

网友D:
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一个完美的着陆比你在天上做几个花哨动作更能证明你的实力。

网友:
收油门滑行 控制好升降舵 快到跑到加下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E:
水平很重要

网友:
固定翼的降落,直机的航线

网友:
多飞是好方法

网友(2016-06-07):
多练模拟器

网友F:
本人对降落也是比较喜欢学习和练习的。如果LZ的飞机比较轻比较飘,请参考10楼的方法多练

如果飞机比较重,降落速度比较快(例如比较重的涵道、玻璃钢飞机和涡喷),可参考SPK杨总给的经验:
降落前进场时,飞机高度一米左右,拉杆抬头,最少起码保持飞机平飞!然后就是等!等飞机自己接地!
人站定,与跑道垂直!转头,但身不要转,眼在肩头看到飞机对着自己过来。OK,对正了!如果过了自己肩头,说明到后面去了,方之,未到肩头,都是未到跑道...
补充下,刚才讲到一米左右就拉平或抬头,那么,当你做拉杆动作时,如果飞机向上飞,那说明飞机速度太快,如果此时飞机已过中线,即你的站位,不要多想,马上大油门复飞!
即使没有过中线,如果不是其他原因,比如死火啊!机械故障必须降下来等原因……,建议也复飞,因为即使降下来,也是质量不高!
慢慢消化吧
如果速度合适,做拉杆动作飞机只会抬头,不会向上飞。注意,但当飞机离中线即你自己比较远时,而你不想它过早接地,那么只要你拉平就好了。反之,如果你想飞机接地,就继续拉杆,等飞机大仰角,好尽快减速!经验:一般平直翼的飞机无法通过大仰角减速!比如毒蛇这类。三角翼的就可以,比如F16!

网友E: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

网友:
19楼说的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对降落也是比较喜欢学习和练习的。如果LZ的飞机比较轻比较飘,请参考10楼的方法多练

如果飞机比较重 ...

顶你。真正有用的经验贴。

网友:
我之前分享杨总的经验,是很具体定量的做法。
而我在实际的练习中,更具体的例子就是,飞机进入下降航线是否准确基本就确定了这次的降落是否成功,因为每架飞机的特性不会变,成功的下降航线基本就那条。所以要习惯在准确的高度、速度和位置进入下降航线,然后按照之前分享的方法,稳住飞机让它慢慢下来,切忌过多的动摇杆。
对于前三点起落架的飞机,还要注意切忌让飞机前轮先触地。
如果飞机有襟翼,要等飞机平稳触地后再关油门。

网友:
多练超低空低速飞行!降落就是失速临界点上的平飞,高度为0!

网友:
对我来说困难的不是控制降落姿态,而是对准跑道,可能近视是个因素吧

网友:
这个和天气有关,无风的时候如果飞机做的够飘,在空中关油,慢慢的飘下来,适当的拉杆!如果有风,就迎风降落比较好!速度快比较重的飞机是必须带油门降落的,在天上感觉最小的油门飞机能平飞,降落的时候就这个油门最好,慢慢的减油门!不过都是在失速的临界值左右降落的,还有的板机直接用失速的方式降落

网友:
先学习一下高手的理论

然后再结合实际的情况,自己调整,要不怕炸,炸炸就会了

网友:
掌握好油门和升降~有襟翼也要控制好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练低空通场,练熟了低空通场,再收油门就下来了,触地前轻拉升降舵,微微抬头,主轮着地,完美!

学习,先练模拟器去了

网友:
其实楼主在飞真机前,就应该好好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模拟器练习时,一般都是用的塞斯纳,这个就是要学会怎么降落。
第一,跑道在心中,模拟器比实际飞行更困难点,跑道在心中更重要点。到了实际飞行时,就游刃有余了。         新手的模拟器练习“毕业”的标志,塞斯纳10次降落都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中央,10次降落,8次不得有丝毫的跳,这时你才能考虑上真机飞行。

第二,要在塞斯纳真机飞行前,先学好涵道机飞行,这对于塞斯纳的降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降落地面的前,低速,带油门,仰着头,后机轮先着地,然后继续滑行,最后慢慢放下前机轮着地。

塞斯纳,属于像真机,并不是练习机,塞斯纳虽然大家都能飞,但要飞好塞斯纳,其实并不十分容易,塞斯纳是可以做很多特技动作的,最后的降落是完美飞行的收官之作。

建议新手的各个脚步,还是从:模拟器、好小子、专门的练习机(尽量选后3点)、3A机、涵道机、像真机(包括塞斯纳)逐步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

呵呵

网友:
塞斯纳前轮笔后轮长 要想后轮先着地 仰角必须稍大 适当开点襟翼可以很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是在别的帖子看到的方法应该很有用      那帖子飞的是涡喷的    他把起飞降落  分别设了一个飞行模式   (类似直机的  3D 模式   航线模式 )      在控上设一个起飞降落的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丿”升降曲线设置成负值    -30-- -40应该就够了   这样在起降的时候切换到这个模式油门升降动作就不会很大

网友:
现在有资格回答了,塞斯纳降落其实很好很好操作的,跟模拟器差不多的

对了练习模拟器不要只练习迎风降落,也要练习顺风降落,如果都OK了,你显示中才能很好的驾驭

今天我第二次飞行,13次起降都安全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F:
本人对降落也是比较喜欢学习和练习的。如果LZ的飞机比较轻比较飘,请参考10楼的方法多练

如果飞机比较重 ...

学习了

网友:
俺飞了四年固定翼,降落百分之五十概率,其它百分之五十都是各种问题,视觉错误,突来的阵风,侧风影响。后三点每天三电连续练习降落,一个月都完美,接着就不完美了,外界干扰影响,自负得瑟,心态不稳等。前三点也是开始降落的都很完美,后来就不如意。楼上各位大神说的都很到位,我也做过各种尝试,一旦心态不稳,就会降落失败。我个人感受心境最重要,波澜不惊,不急不躁,心平似水是完美降落的首要问题。可能我没有飞行的天赋,也可能是不想炸鸡的心理作用适得其反吧。各位见笑了!

网友:
这个帖好。。。
感受平飞最小油门,5边着陆航线的3边下降高度的同时收油到最小油门,转弯时略微补油,冲自己飞来,对准后就改平进入进近下滑航道。

推一下杆让飞机下滑,收油到最小而又不停机。由于是下滑,油门可以很小,除非速度非常快的飞机,但是其实飞机进入下滑时是有最小平飞速度的,然后还下滑,一般不用给油了。

下滑中基本上让飞机自由下降,中间用副翼微调方向,只要左右倾斜小,无需拉杆只倾斜就能调方向。

接近地面2米开始拉平,凭感觉较多地拉杆,看飞机变平飞就放开,回中,甚至微推,但一定要极轻,让飞机从下滑变为极缓的下降。此时就要拉飘,即油门收尽,向后带杆维持飞机的慢速下降,同时要在这个阶段消耗飞机的速度,所以完全不必给油。

随飞机速度下降,拉杆量随之增大,同时可以从容地让机轮接近地面,在离地5厘米左右维持拉飘,直到飞机自己太慢掉地上,只有5厘米,这着陆非常的温和。且飞机已经飞不动了,不会稍有异动又离地,再落地可就很难温柔了,因为会失速坠地。

网友:
走好降落航线,练低空低速通场,直到可以高度很低速度很慢的通场,然后收油门就可以降落了

网友:
品感觉吧!首飞几次起降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迎风降落最有利,升降舵要稳,油门要来回调整保证前进速度和下降速度;落地后油门快速降到零。

我迎风降落,只发现只减速不减高,得推尾翼减高,然后就砸下去了。风比较大,泡沫机太轻了?

网友E:
我只能找一棵好爬的树,撞上去,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迎风降落,只发现只减速不减高,得推尾翼减高,然后就砸下去了。风比较大,泡沫机太轻了?

风太大就坐等风小了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一个完美的着陆比你在天上做几个花哨动作更能证明你的实力。

确实是这样

网友:
以前我也问过一样的问题

后来证实了,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停的起飞降落,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积累经验,判断风力,结合当时情况来为下降的时候提前做准备,比如滑行距离,下降高度,油门大小和关闭油门,不同风向风力都是肯定不同的

我一般第一个起降都是起飞后先飞几圈航道,低空过跑道,感受了当时的下降整体情况后再飞其他动作,最后结合下降时的情况下降

网友:
一个电练十几次起落,自己找感觉,顺风逆风侧风,不要怕炸,我一般带两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