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6-05-03):
刚收的铣钻床,车床自己配了220v1.5千瓦的电动机,因为家用没有三相线,,电动机原装的,标着200v/380v,是否可以直接用220v?
估计不可以吧,这方面菜鸟了,特请教钻铣台的电动机怎么改220V?

网友:
  把电机改为三角接法

网友:
把两个横片拆掉。改成3个竖片。找个220V的变频器。接上即可

网友A:
打叉的拆掉竖着接。楼主太懒,旁边标记这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叉的拆掉竖着接。楼主太懒,旁边标记这么清楚。

这个我看懂了,关键这不是三相嘛?现在局面就是,家用电220v,只有火线和零线,单相电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懂了,关键这不是三相嘛?现在局面就是,家用电220v,只有火线和零线,单相电嘛!

用220V变频器,单相就变三相了。

网友:
人家那是三项220 改家用220的 的加电容

网友:
大户人家,,,羡慕死了。。。。。。。。。。。那么多机器。

网友:
换电机 或者配个变压器 单向220输出三项200的

网友:
加电容  改成单向220   或者买个220V的变频器

网友:
别改了,直接买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建议最简单最便宜的办法直接换个电机,加变频器比换电机贵,而且操作起来要多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最简单最便宜的办法直接换个电机,加变频器比换电机贵,而且操作起来要多动脑筋

你说的正是我担心的,不过新电机安装尺寸功率什么的又麻烦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正是我担心的,不过新电机安装尺寸功率什么的又麻烦来了!呵呵

加电容变为单相电容式电机可行,功率约少1/3,也够用了。

网友:
哈哈  右边那图不是标着吗   直接220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因为变频器出线就是3相的

网友:
bushihen不是很懂 看别人这么说

网友:
角接加电容,改单相电容运行,功率应该够用。

网友:
铭牌上面不是有的吗,加电容或变频器。

网友:
jlm家里面真多工具。。。。。。。羡慕死了。。。。。。。。。。。。。。

网友(2019-02-15):
不要一看见220V就以为是接上你家照明线就能工作,一定要看清是三相的交流的220 V。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接线盒里一般都有改接方式的说明或图。需要单变三相的220V、功率也要高于负荷的变频器。

网友C:
有的电机没有标注可以接220V那就只能接380V一种电源。建议模友买电机注意还是买两种接法的方便,便于应付不同供电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