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回充电包简易教程

楼主(2016-05-03):
动力电池回充电包简易设置教程
鉴于经常碰到魔友问外场回充模式怎么设置,说明书没专门针对性讲解。现在节选说明书片段,希望能让这些朋友知道该怎么设置。
要使用回充模式一定要开机时选择电池模式(Battery Power Source)。

另外一定要将输入端的电流跟电压限制设置好。
成品带平衡板电包请根据你电包的说明来设置相应的数据。
不带平衡板电包实际设置数值请根据你电包的各电芯的电容量、内阻的一致性等情况适当增减。避免发生过冲或过放造成死单片。
以锂聚电包或三元锂电为例建议四个数设置为如下数值
最低电压限制:3.2*S(电芯串联片数)
电流限制: **AH(标称容量)*标称放电C(A) 不大于充电器最大可设数字的90%
回冲电压限制: 4.1* S(电芯串联片数)
回冲电流限制: **AH(标称容量)* 标称充电电C(A) 不大于充电器最大可设数字的90%
锂铁电包为例,建议四个数设置为。
最低电压限制:2.8*S(电芯串联片数)
电流限制: **AH(标称容量)*标称放电C(A) 不大于充电器最大可设数字的90%
回冲电压限制: 3.45* S(电芯串联片数)

回冲电流限制: **AH(标称容量)* 标称充电电C(A) 不大于充电器最大可设数字的90%

网友:
这个有意义啊,感谢楼主,强力顶!

楼主:
谢谢大家顶贴,深受鼓励。

网友:
这个要顶,谢谢了。

网友:
不错受用,只可惜我的308记忆功能出问题。懒得去修了。

网友A:
优酷有这个放电回充的视频,那个更直观,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有这个放电回充的视频,那个更直观,帮顶了

知道,那个记得是代理搞的,但是速度有点快,这个可以慢慢对着看。

网友(2016-07-10):
从调机贴看到你的  顶你!热心的人~~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功能确实不错,左右电互充,电池电包互充,很实用

网友:
同用308表示感谢

网友B:
之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搞清怎么设置,每次放电都是把动力电插充电器供电,电包插充电来回收电能
这下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搞清怎么设置,每次放电都是把动力电插充电器供电,电包插充电来回收电能
...

能帮到大家忙就好

网友:
308充铁锂4s电包,有一片能平衡到3.6,其它3片平衡不到怎么办,一般到3.5就不长了还慢慢的降压

网友C:
乐迪CP620上市了有混合充电程序平衡工电流达6A,正在考虑换308还是乐迪做工貌似没308好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highlight=CP620。大家给个中肯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迪CP620上市了有混合充电程序平衡工电流达6A,正在考虑换308还是乐迪做工貌似没308好http://bbs.5imx.com ...

晚点再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