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TAGS MINI陀螺仪的老鸟看过来

楼主(2016-05-03):
小弟最近收了一个JR的TAGS MINI陀螺仪,但是飞机是亚拓700,最头疼的是不会调这丫的陀螺仪,上网查阅了好多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望用过这个陀螺仪的老鸟给一套参数,或者教一教用法,不胜感激。

网友A:
tags mini调参数需要买个专用数据线,某宝jr店一般都有卖的,两百来块钱有点贵...我用在450上调了参数,我之前发过的帖子供参考:【更新最终参数和试飞视频】当tagsmini遇上kst舵机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34606
另外jr官网上可以找到各大小飞机的默认参数可以直接覆盖掉后再微调,但也需要数据线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gs mini调参数需要买个专用数据线,某宝jr店一般都有卖的,两百来块钱有点贵...我用在450上调了参数,我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如果只是装机时的粗调(舵机动作方向、幅度等等)没有数据线也可以,不过一般还是需要细调的,你收来时的里面设置好的参数不一定适用于700机,甚至能不能飞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