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3.0尾巴狂抽问题

楼主(2016-05-03):
新装的x3和野兽3.0 .尾巴顺滑,没有双桨,快离地的时候4cm范围内左右狂抽,刚自检完打完方向左右行程滑块会停住不会回中,左右狂抽悬停落地后再看打发现滑块会自动回中。???d1007锁尾锁定感度高降低也没用。旋钮3调过也没用,照样抽求助

网友A:
1107是窄频的,不知是不是频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7是窄频的,不知是不是频率问题

设置时候就已经设红色窄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时候就已经设红色窄频

换个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舵机试试

不关舵机的事吧在飞越k8上好好的,

网友B:
楼主玩X3配件好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X3配件好找么?

刚装好就这问题想炸炸不了没买配件

网友:
我还没飞真机呢 ..所以考虑的比较全面.哈哈

网友:
排除震动和机械的原因~狂降遥控器感度~一般陀螺上设置尾舵灵敏度为高的话~遥控器上感度在25到40之间是正常的(futaba的控,别的控参考futaba控)

网友C:
MB的感度是在控上调的,你动控上感度的时候会看到MB上的灯会变,A-N,450之类的小机在E-F的时候就好了,你试下,然后你把所有其它跟感度有关的设置恢复默认,
旋钮是指锁尾的刹车力度,大了尾巴刹车的时候会回弹,小了会刹不住。
飞行菜单 里面的感度高低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飞机,默认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的感度是在控上调的,你动控上感度的时候会看到MB上的灯会变,A-N,450之类的小机在E-F的时候就好了,你 ...

好试试多谢

网友D:
版本都4.15~  你还3.0飞~~赶紧升级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本都4.15~  你还3.0飞~~赶紧升级下吧~~~~

什么要钱的吧,我都有个普通版老版的,想放700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