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楼主(2016-05-03):
如题,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看到成都纵横和一些魔友做出了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不知道飞控用的是什么,是类似于飞控的混控切换,还是有实现这样子的单独飞控系统,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Plane 支持的 QuadPlane.

谢谢,是apm的新固件吗?

网友B:
ppz,kk,pix都可以。ppz牛x但是入门较难,kk简单便宜。pix在vtol方面不太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z,kk,pix都可以。ppz牛x但是入门较难,kk简单便宜。pix在vtol方面不太成熟。

大神,有没有具体讲解怎么实现这两个结合起来的帖子或文章,跪谢

网友B:
没有文章都是自己弄,其实也不是太难。除了pp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文章都是自己弄,其实也不是太难。除了ppz

大神,求你制作的教程啊

网友:
你可以fan qiang看看,有英文教程

网友:
貌似谷歌也尝试做了个试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z,kk,pix都可以。ppz牛x但是入门较难,kk简单便宜。pix在vtol方面不太成熟。

马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