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6-05-04):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半夜起来顶贴哈哈哈 这个粘死了 不好拆 我也干过 只不过我的是坏了

网友B:
上次见了一个大神在悬停的时候电调冒烟了, 然后平稳降落, 还有视频呢

网友C:
我是把电调的线用扎带绑死的,除非机身炸烂,不然炸不断线

网友D:
我以前扎带断了,线直接被桨砍了,在空中分成几块掉下来,好壮观

网友E:
502粘回去

网友F:
这个芬记的桨根厚度能装进7075?

网友G:
我也出现过,v3的50A 内部的电源线自己断的,感觉是被钳子夹的,不知道是不是出厂就被夹过,只有几根铜丝连着,。用钳子把周围一圈黑色塑料能拽掉,焊好之后上绝缘套吧,

网友H:
这种固定方式
怨不得人家

网友I:
我也是从这里断的。哪里不好拆,我是硬拆的,现在焊好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J:
把线的位置用工具暴力拆开,比如水口钳,砖头,锯条等等。然后重新焊,焊好了热缩膜,pvc胶什么的伺候。丑了点但是能继续用。

网友K:
电调坏了,还是返厂修比较好。

网友L:
电调放这个位置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