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4):
求教各位大神,naze32飞控,插电后一直哔哔哔像个不停,关闭软件中的电量报警也没用。电机转动正常,遥控操作也均正常。搞了一个多小时没搞定。
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谢谢啦!

网友A:
买错了,这个版本自带的BB响焊错位置了,你需要自己换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错了,这个版本自带的BB响焊错位置了,你需要自己换地方

直接暴力拆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暴力拆掉呢?···

应该也可以吧,我不太清楚啊,没用过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可以吧,我不太清楚啊,没用过naze32

好吧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