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安装方向和修正方向问题,急啊,求助大家

楼主(2016-05-04):
飞机是450pro.  k8里十字盘选项当然是选HR-3,两个舵机在主轴前,一个舵机在主轴后,k8安装方向当然也选的是线束指向尾部,标签向上了,  但这样设置好之后修正方向却是相反的啊,

      只有把k8安装方向设置成相反的方向,或者把十字盘类型选择相反方向才能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怎么设置的,求助啊

网友:
那你打舵是正常的么?

网友A:
所有修正反,还是只是副翼反?

网友B:
K8我这选择正确的十字盘类型也搞不定,得故意选不对的类型才可以。放心选,没事的。

网友C:
试下改控的逆反项

网友:
应该是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反了,改过来就好了,如果选错十字盘类型,自旋就会跑的

网友D:
2#和3# 舵机插反了!

网友:
K8修正方向對机身搖動方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修正反,还是只是副翼反?

所有修正都是反的,只有把k8安装方向选择成线束指向头部,标签朝上修正才是正确的,但这样选择和实际安装方向不一致啊,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和3# 舵机插反了!

没有啊,一直在飞,只是郁闷k8安装方向选项和实际安装方向要选成相反的,只有这样修正方向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我这选择正确的十字盘类型也搞不定,得故意选不对的类型才可以。放心选,没事的。

问题是十字盘选项选不对的话,自旋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改控的逆反项

是修正方向,不是打舵方向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一直在飞,只是郁闷k8安装方向选项和实际安装方向要选成相反的,只有这样修正方向才是正确的

是不是《传感器》选项中。你的设置与你的理解不一致?方便的话,发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传感器》选项中。你的设置与你的理解不一致?方便的话,发个照片看看。

现在k8里是这样选择的,这样出来修正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一直在飞,只是郁闷k8安装方向选项和实际安装方向要选成相反的,只有这样修正方向才是正确的

以前跟你一样的情况,不管K8安装方向怎么样,只要修正方向对了就行,K8安装方向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跟你一样的情况,不管K8安装方向怎么样,只要修正方向对了就行,K8安装方向不是重点

嗯嗯,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F: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发射机通道正反没有按照“发射机”页面调整好(控里设置)
舵机没有插对
舵机正反向没有选对(调试页面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发射机通道正反没有按照“发射机”页面调整好(控里设置)

感谢上将,问题已经解决,舵角设置问题

网友G:
楼主 你K8有 定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K8有 定速啊

不知道怎么用啊,所以也没用过

网友D: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就好.

嗯嗯

网友(2016-10-28):
副翼和升降哪里推拉左右一定要正确。方向不对就在控里面改反向。这里错了起飞必炸

网友:
最开始的遥控器通道校准那里如果正反不设对、舵机正反不设对、K8安装方式不选对,那后面肯定就会错!

网友:
你按照软件的说明去弄就可以了!

网友:
遥控器试试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