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定点调试问题

楼主(2016-05-04):
pix  mini定点掉高非常严重怎么处理?

网友:
上窜下跳的?

楼主:
是的!你有什么办法调好么

网友A:
气压计加海绵没?

网友B:
是不是Z轴的振动太大了?

网友:
掉高的幅度有多大

网友C:
Z轴震动太大 增大桨尖距 平衡桨和电机 加减震床

网友D:
大风吹也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加海绵没?

pix用3M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Z轴的振动太大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风吹也会掉

我是在没风的情况下,打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轴震动太大 增大桨尖距 平衡桨和电机 加减震床

  • 是不是z轴震动太大,我不知道?但是“增大桨尖距 平衡桨和电机 加减震床”我都做好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是不是z轴震动太大,我不知道?但是“增大桨尖距 平衡桨和电机 加减震床”我都做好了的

  • 看震动曲线就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震动曲线就知道是不是

    在哪看Z轴的震动曲线

网友A:
    把飞控打开,在气压计在盖块黑海绵,另外,是不是震动过大,加减震板,桨的平衡弄一下,电机动平衡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打开,在气压计在盖块黑海绵,另外,是不是震动过大,加减震板,桨的平衡弄一下,电机动平衡都要注 ...

    "在气压计在盖块黑海绵"在哪找啊!“电机动平衡”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