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32级发动机超轻型模型飞机

楼主(2016-05-04):
2217的动力已经飞过了,现在换上手头的32级发动机。发动机重量大,尽管尾力臂也很短了,但是机头还是很轻,需要放2个3s2200的电池才能压住,照片不多,稍后再上整机图。

网友A:
这个蒙皮是塑料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蒙皮是塑料膜?

是透明热缩蒙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透明热缩蒙皮哦

哦,透明漂亮。

网友B:
你用的是反浆吗  或者是用正浆让发动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反浆吗  或者是用正浆让发动机反转

是反桨...

网友C:
发动机放前面,重心就剛好的

网友D:
这个支架能扛得住油机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放前面,重心就剛好的

有想法准备放到前面,要不白白损失300多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架能扛得住油机震动吗

里面夹的是10*10的松木条,强度没问题

网友:
可以把发动机改成前拉,调节机身长度到重心平衡。

网友E:
楼主,改成前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成前拉就好了

准备改前拉了哦   弄好了上图

网友:
飞行视频呢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F:
楼主可否把机身与机翼撑杆的位置拍几个特写  看看     还有你的尾翼怎么和撑杆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把机身与机翼撑杆的位置拍几个特写  看看     还有你的尾翼怎么和撑杆连接的?

1.机翼的拉杆使用的是3mm的碳管,两端使用易拉罐的铁皮卷一下,卷的时候里面弄点药棉,以便502胶水充分粘牢固,外面缠线防止松脱。
2.拉杆下面使用螺丝固定,一根螺丝从左边穿到右边把4根拉杆固定。
3.拉杆机翼端固定还是是用铁皮,铁皮两边缠线502固定,防止铁皮左右滑动。
4.水平尾翼采用3点式固定方法,水平尾翼放在垂尾距离机身3cm处,左右使用1.0mm钢丝拉住,钢丝本身有硬度,所以稳定性还不错。
5.垂尾使用3*3mm的方管制作,前面的一根长出2cm左右,插入机身的管子里面,这样垂尾的强度和稳定性兼而有之。
如有其它不了解的在说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机翼的拉杆使用的是3mm的碳管,两端使用易拉罐的铁皮卷一下,卷的时候里面弄点药棉,以便502胶水充分粘 ...

简单实用的方法, 学习了    想知道用易拉罐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的方法, 学习了    想知道用易拉罐强度够吗?

使用那种厚的易拉罐,如红牛的,或者是核桃露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的方法, 学习了    想知道用易拉罐强度够吗?

另外机翼的前后沿使用的是3mm的碳管,前后碳管留出1.5cm,插入机身内

网友:
支持DIY,做的也很漂亮。

网友G:
很早以前《航空模型》上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早以前《航空模型》上的图纸?

还是老模友知晓此事了

网友(2016-08-18):
对于我这种菜逼来说这帖子肽精华了

网友:
动手精神赞一个!图纸高中时我有见过,还复印过,稍后发图片,一前辈10几年前自己手工做的

网友:
老前辈制作的飞机

网友:
请教楼主 这种发动机后置油箱在前 ,爬升时 油箱和发动机的位置会不会有影响?理论上爬升时由于油料在上 会往化油器和排气管灌油应该是富油吧? 请问楼主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