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来解释下,这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04):
dji技术你来解释下,5.1外出小飞一下,头一个起落正常飞行,第二个起落起飞后没多久直接翻滚亲吻大地。检查电机定子于底座分离,其他损失如下,断桨一只,GPS支架和图传发射损坏,还差点砸伤人。各位怎么看??

网友:
DJI老技术说:关我鸟事,谁知道你是不是炸成这样的

网友:
DJI:这是干扰导致的炸鸡,翻滚是因为干扰源在不断移动

网友:
无人系统,操作你的飞机,呵呵

网友:
总之不会是DJI的问题

网友:
标准的不明干扰导致炸鸡,欢迎楼主8折换新

网友:
我也用2312E,看来以后还得打点502了

网友:
自认倒霉喽

网友:
DJI:没砸到人那都不是事(砸到也不关我事,干扰)

网友:
这确实不好说,都炸过了,说不定是摔断的呢

网友A:
这个看变形没有,炸鸡脱落一般会变形,如果是单纯脱落,没粘好电机受到反扭造成脱落。

网友:
有可能是IMU出错,像你这种情况,电机只能换新的,如果自己拆修我保证你还会继续炸鸡!!因为这个电机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里面的东西动过了,特别是转子就必须要重新调节动平衡,这需要专门的仪器(过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变形没有,炸鸡脱落一般会变形,如果是单纯脱落,没粘好电机受到反扭造成脱落。

你分析很有道理,电机在空中解体的。

网友:
买了炸了就不要怪厂家质量不好,吃了亏下次不买DJI就是了

网友(2016-10-16):
这个大家就这样的

网友B:
这个电机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