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3象真机,改2814的1100kv好飞多了

楼主(2016-05-04):
原来是朗宇2814,1450kv,反扭很大,全油门手抛起飞,直接炸鸡,现在改了1100kv,好飞很多,这个飞机,结构还可以,机仓也大,最奇葩的是起落架,原装的根本不能用,是舵机驱动的,根本放不下来,也容易卡死,现在我都是用手抛,草地降落,飞机的直接做的还可以,结构很硬,我还给他涂了环氧树脂。
配置,2814 1100kv
60安电调,3s 2200,配1155桨,速度还挺快的,马力充足。
这周试一下4s的1055的桨看看速度怎样。

网友:
看着像艾特的

网友:
底部好沧桑的样子

网友:
如果电压不变,选kv更小的电机,应该是配螺距或者长度更大的桨,那么反扭会更大才对!

网友A:
你這機展展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機展展多大?

翼展105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翼展1050mm

1050翼展這配置會很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0翼展這配置會很重嗎?

不会,不到1000g,飞起来动力很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不到1000g,飞起来动力很足

是那家的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家的機子?

在x寶入什麼關鍵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家的機子?

你查米格3就可以找到

网友A:
想問一下你這配置用3s 2200電池飛多少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一下你這配置用3s 2200電池飛多少分鐘?

5分钟,但是这种飞机,用起落架起飞要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分钟,但是这种飞机,用起落架起飞要小心

起落架不夠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5分钟,但是这种飞机,用起落架起飞要小心

我實際是入了這架p51翼翼1060,配置 參考你我的,配了2814 1000kv電機50a電調 1070槳還沒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不夠力嗎?

有下拉角,推油门,直接就是栽跟斗,要不就是拉一点升降舵,拉大了,又会大仰角起飞,就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