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130x 油门问题,推油门动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16-05-04):
Blade 130X  螺距各种都OK,就是加油的时候, 就转一下 ,就没了。油门拉到底 再启动 又是一下就没了 怎么回事啊?有知道的兄弟吗?

网友:
可能是主板坏了。。。我上次也一样!
坛子里有个模友“羊是黑色”有朋友修这个,几十块,可以找他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7-02-22):
跟你一样症状 最后换了一台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插头触点氧化了,看着像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插头触点氧化了,看着像是供电的问题。

不是电池问题,130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9-01-01):
不知道楼主的主板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