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我的450单向

楼主(2016-05-04):
本来想趁着五一放假好好玩玩,可是发现大齿单向轴承与中心座打滑,手上也没有备料,于是我在中心座里开了一个槽,也在单向轴承上开了一个槽,中心座那里开深些,单向轴承那边开浅些,改成了键槽那样,在用一根0.5mm的钢丝卡住,很紧,我还没飞,上来问问450的单向上开个槽会不会有问题,我就是担心轴承外圈裂开。

网友:
最好换新的啊?

网友:
还是换个总承好吧,会飞的安心点。

网友:
这样不好,轴承会被破坏,如果飞到高速时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变化,后果不可预测。

楼主:
我总觉得靠过盈配合的中心座让人不放心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属于配件和轴承的精度不好。在没有配件可换的情况下,可在轴承外侧涂抹螺丝胶的方法,等干燥后安全使用。

网友A:
天气开始热了,单项还是要打点胶好点,我的周末也打滑了,好在地上及时发现,不然上天就傻x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靠过盈配合的中心座让人不放心

楼主想多了,过硬配合在工业上用在大功率设备上都不是问题,可靠性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过硬配合在工业上用在大功率设备上都不是问题,可靠性绝对可以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开始热了,单项还是要打点胶好点,我的周末也打滑了,好在地上及时发现,不然上天就傻x了

我就是飞起了才发现的,旋停时机子突然没动力了,推油门不行,好在转速高,靠大桨的惯性安全降落,有点熄火降落的味道。

网友:
技术过硬啊,是我估计炸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飞起了才发现的,旋停时机子突然没动力了,推油门不行,好在转速高,靠大桨的惯性安全降落,有点熄 ...

我的倒飞的时候单向挂了,黑的跨抖,翻正靠大浆惯性飘下来尾巴撞石头,坏了尾桨尾管前三齿。。。。

网友:
放心飞吧,包你平安无事!450单向外圈是冲压成型的,材料比大鸡的软一些,即使开槽也不会像kds7.2单向那样爆外圈的。

楼主:
这样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了

应该不会偏心,我是开的槽,又不是直接卡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偏心,我是开的槽,又不是直接卡进去的。

不会下次换个新轴承直接开槽装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