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S电池问题

楼主(2016-05-04):
5S,30C放电,5300毫安。能否更换6S,30C的电池
原因:市场上的5S太少了,而且现在续航40分钟,想更换大容量电池,但是没有5S的电池,考虑6S可行否。
还有就是电调配个多少的合适?

网友A:
查下電機電調有支援6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電機電調有支援6s ?

这是纠结的地方,因为是进口过来的整套飞机组件。电调型号都已经被擦掉了,得不到电调的最大电流多少。按照现有的5300mA,30C的数据,只能找比30C小点的25C,5S,8000mA以上的可以试试,这里考虑到有两点:1,考虑到25C比30C小,但是放电能力因为8000容量也能拉上来。并且保险和安全。2,不知道6S,22.2V的,30C,能否恰好电压过高,这就容易糟糕了,电调受压过高能否使得寿命大打折扣?这就是我现在疑问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纠结的地方,因为是进口过来的整套飞机组件。电调型号都已经被擦掉了,得不到电调的最大电流多少。按 ...

C数是指电池在大电流放电的能力!可以把电池看成一个水塔,C数相当于放水换的直径!直径越大放水量越大,放水速度越快,但是水管的大小和水塔的蓄水量无关!所以C数和电池的电量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纠结的地方,因为是进口过来的整套飞机组件。电调型号都已经被擦掉了,得不到电调的最大电流多少。按 ...

如沒支援6s  上電立馬燒機..上官綱查旬下保險

网友B(2016-06-10):
电调超电流才会出问题,电压嘛5S到6S相对来说也高不到哪去

楼主(2016-07-29):
引用 网友B:
电调超电流才会出问题,电压嘛5S到6S相对来说也高不到哪去

是的,原则上起见都会有最大承受能力至,要比标定的要高一些。最近在做固定翼航测,进口的,所以带来的问题:
1、我没有电调、电机具体的参数,只能空转测个大概,这只能小心翼翼,国外是不会让你知道他们的型号参数的;
2、因为他们还要争取买一些飞机后市场配件,价格太贵,一个电机、电调动辄好几千;
3、属于公司买的,所以我只能爱莫能助不冒险了,只给公司建议喽,增加个100g重量都担心出问题;
这些想法,只能和咱们魔友们碰撞啦,噢哈。
回复的较晚,没和大神们一起讨论,包涵包涵哈

楼主:
前阵子忙于出差了,没回复。
我也不知道自己理解是否是对的,关于电池的 放电能力 这个事,好像都有各自的理解。
这个事,我也问过锂电池制造厂,好像有两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沒支援6s  上電立馬燒機..上官綱查旬下保險

前阵子出差了,回复有些晚。查询保险我不太懂,因为我没有任何关于它的品牌、参数、型号。
帮忙科普、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原则上起见都会有最大承受能力至,要比标定的要高一些。最近在做固定翼航测,进口的,所以带来的问 ...

国外就是通过不让你知道才把价格抬那么高,其实质量都一般,我们心中清楚。如果你不放心用可以1:用国产货替代
2:公司派人出国混进市场把型号“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就是通过不让你知道才把价格抬那么高,其实质量都一般,我们心中清楚。如果你不放心用可以1:用国产 ...

为了航模事业也是蛮拼的哈

网友:
电调设计都遵循一定规范的,5S电压能用应该6S也行的,这个档的电调一般都是3S-6S或者8S。电流就更没问题了,6S肯定比5S小。关键是电机和配桨,电压高了功率升高,桨不变的话有烧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