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与8fg

楼主(2016-05-04):
想入坑,买个好点的控,哪位大神能说一下futaba14sg与8fg的区别啊?谢谢

网友A:
在车版问飞机控。。。醉了

14sg ,接收便宜

网友B:
直接18sz啊~~14的触摸盘太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车版问飞机控。。。醉了

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18sz啊~~14的触摸盘太蛋疼了~~

太贵了啊,本来只想入个8fg的

网友C:
我入了8fg,14sg有回传,震动,比8多fhss协议(比如亚拓150用14能飞,8不能直接飞)很多8没有的功能,我只因为个人手感和喜好买了8、因为8对于我够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入了8fg,14sg有回传,震动,比8多fhss协议(比如亚拓150用14能飞,8不能直接飞)很多8没有的功能,我只 ...

请问8与14结构和遥杆都一样吧,好像听人说都是单轴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8与14结构和遥杆都一样吧,好像听人说都是单轴承,有什么区别吗?

机身方面8比14要薄,重量稍微轻点,这也是我喜欢8的原因。14好像是双轴承,但我感觉8的摇杆超级舒服了。跟收的天9比起来那是太顺太顺了

<

网友A: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用14sg 可以使用原厂廉价的sfhss接收机 2006gs 2008sb

而8fg只支持fasset的接受机,如6303 6208sb,

如果以后飞机多了,接收机要多花很多钱!

当下入魔,非14sg和18sz 莫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用14sg 可以使用原厂廉价的sfhss接收机 2006gs 2008sb

请问14sg用久了,电位器磨损,有换的零件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4sg用久了,电位器磨损,有换的零件吗?谢谢

都是量产的东西,电位器知道料号肯定可以换

另外这个问题不用多考虑吧,论坛里有几个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方面8比14要薄,重量稍微轻点,这也是我喜欢8的原因。14好像是双轴承,但我感觉8的摇杆超级舒服了。 ...

谢谢,如果14比8不是厚或者重太多,打算入14了

网友:
果断14sg    几乎支持futaba的所有接收机    8FG只能用8fg的
<

网友:
买哪个控你都会买一种兼容接收机 一个价格 14和8就是14多支持回传 多个傻逼一样的多轴模式 没了

网友D(2016-06-17):
你玩什么,玩直机和3D固的话8FG够了!玩像真固的话就得上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玩什么,玩直机和3D固的话8FG够了!玩像真固的话就得上14SG

额,请问为啥玩像真要14SG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请问为啥玩像真要14SG啊?

14SG比8FG多了一个舵机慢放功能,像真机襟翼慢放需要用到,我就是因为需要这个功能把刚买的8FG卖了换了14SG,其他的功能我觉得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