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飞控固件升级

楼主(2016-05-04):
1、检查当前F3的固件版本

(1)把F3飞控插上USB数据线,运行CF软件,点连接按钮进行连接。

(2)点主菜单的“CLI”,输入“version”后按回车,能看到当前固件的版本。

2、更新F3固件

(1)断开连接。

(2)点主菜单的“Firemware Flasher”按钮,选择有“SPRACINGF3”字样的固件,最新的固件版本都在前面,找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找错了。把“Manual baud rate”勾一下,点“Load Firmware[Online]”按钮。在状态条中会显示当前下载固件进度,如果很久都没反应,不好意思了,你又要fan qiang了!

5、检查更新后的固件版本:关闭CF软件,拔出F3飞控的USB数据线再插回去,如果已经fan qiang的请关闭fan qiang连接。重新打开CF软件,点连接按钮。到CLI中输入“version”后按回车,就可以看到升级后的固件版本。

6、你也可以到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找到“cleanflight_SPRACINGF3.hex”固件,下载后,点“Load Firmware[Local]”按钮进行升级固件。

网友A:
F3能刷CC3D固件吗

楼主(2016-06-14):
引用 网友A:
F3能刷CC3D固件吗

CC3D可以刷F3固件

网友(2018-03-23):
我的软件为什下面的菜单都是灰色,点击没反应,请教各位老师,我是新手
C:\Users\lenovo\Desktop

网友(2018-05-06):
刷完固件后这样了怎么办呢

网友(2022-10-28):
载入引导程序失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