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能报个X8的配置啊

楼主(2016-05-04):
朋友要装个X8的四轴,挂Z15-BMPCC云台,唯一的要求就是续航久一点,有没有大神能报个配置,先谢谢了

网友A:
续航久一点不是X8的优势,X8和八轴主要是拉力,可以在节省尺寸和结构重量的前提下提高起飞重量,代价是推进效率相对低,航时短,但动力足,抗风。速降6米每秒小意思(你问问平铺的下降速度)2分钟内300高空一个来回。

Z15-BMPCC 推荐E1200 lb2+a3 16000mah 电池 航时超s1000,本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久一点不是X8的优势,X8和八轴主要是拉力,可以在节省尺寸和结构重量的前提下提高起飞重量,代价是推进 ...

额,谢谢大神,回复的太专业了,我也不是很懂,我跟我朋友说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续航久一点不是X8的优势,X8和八轴主要是拉力,可以在节省尺寸和结构重量的前提下提高起飞重量,代价是推进 ...

请问机架怎么选择

网友B:
要负重大,还要续航久。这是矛盾的,可以在装机之前先算出要拉动的总重量再装,也可以求续航长。这就是大桨低kv等等摄像机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负重大,还要续航久。这是矛盾的,可以在装机之前先算出要拉动的总重量再装,也可以求续航长。这就是大桨 ...

没说负重要大, 只是要挂个云台,唯一的要求就是续航久啊=。=